[接口-信号链]
电压反馈放大器和电流反馈放大器几乎一样

楼主(2012-10-20):
与电压反馈放大器相比,电流反馈放大器具有更高的转换速率。因此,电流反馈放大器比电压反馈放大器能更好地解决高速问题。“电流反馈放大器”的名字带有一些神秘色彩,但总体而言,除了几个关键点以外,电流反馈放大器和电压反馈放大器的应用电路的结构是一样的。
  首先,电流反馈放大器电路的反馈电阻值必须保持在小范围内。电阻值越低,电流反馈放大器的稳定性就越差。反馈电阻的值越高,电流反馈放大器的带宽就越低。您可以在电流反馈放大器的产品说明书中找到规定的反馈电阻值。电压反馈放大器反馈电阻值的范围更宽泛。该放大器的驱动能力限制了电阻的最小值,整体电路的噪声限制了电阻最大值。

  图 1 显示了一款适用于电流反馈放大器或电压反馈放大器的电路。如果反馈电阻 RF 等于 2RIN,其中 RIN 为输入电阻,则各通道的闭环增益为 –2V/V。乍一看,假设闭环带宽与增益带宽乘积除以各通道的增益相等(或|–2V/V|)非常容易,但千万别做这样的假设!
图 1 如果您改变该电路中通道的数量,那么电流反馈放大器将有助于

保持闭环带宽的恒定
  如果您使用如图 1 电路中所示的电压反馈放大器或电流反馈放大器,则噪声增益为:
  其中,N 为输入通道数。采用电压反馈放大器的电路带宽等于增益带宽乘积除以噪声增益。例如,如果您使用 180MHz 增益带宽乘积的电压反馈放大器,增益为 –2V/V 时有三个输入通道(N=3),则电路闭环带宽为 25.7 MHz。额外的通道降低了闭环带宽,即使输入信号不断达到 –2V/V 的增益。

  如果您使用如图 1 电路所示的电流反馈放大器,则放大器闭环带宽与闭环增益和输入通道数的依赖程度会有所下降。如果利用这样的放大器进行电路设计,那么您首先应根据各厂商的规格和电路噪声增益挑选合适的反馈电阻。然后选择合适的 RIN 值。从这一点来进,如果电路增加通道,或许将会发生信号带宽和增益剧增的微小变化。如果出现了上述情形,退回并确定反馈电阻的选择。对电流反馈放大器和电压反馈放大器而言,噪声增益通常与公式 1 的结果相等,但您可以减少电流反馈放大器电路的反馈电阻值,使电路带宽增加。

网友A:
电压反馈放大器具有“开环增益”,电流反馈放大器则具有“开环跨阻”

网友B:
二楼正解,哈哈,比楼主高明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