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流检测电路问题

楼主(2012-10-21):
用一电流互感器来采样交流信号,待测交流电流的大小范围0-20A,抄搭了一个自己觉得似懂非懂的电路,想让大家分析这个电路可不可行?电路元器件参数待定。希望前辈们给点意见,虚心聆听,模电好菜,现在主要从事单片机软件开发的工作。

楼主:
自己的理解是:一交流通过电流互感器(穿心)时,根据电磁场感应原理在次级线圈产生一个感应电流,R1为采样电阻转换成电压信号,整流送至运放,根据“虚短”和“虚断”的概念可以算出358输出端的电压,然后合理分压--->C1滤波成平稳的直流电压---->二极管是为了限制MCU IO口 AD采集电压范围在5v内---->再rc滤波,滤去高频杂波--->送到MCU AD采集此时的电压.....

网友A:
建议先滤波再放大,要不杂波也给放大了。

网友B:
互感器后面并接100欧姆的电阻,互感器可能不能用吧

楼主:
to 3 楼:“建议先滤波再放大,要不杂波也给放大了。 ”
谢谢,想过这个问题,会不会影响源信号的采集呢?比如说衰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考虑到精度问题,那个采样电阻也不能太大,1~1.5k应该合适点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嗯,考虑到精度问题,那个采样电阻也不能太大,1~1.5k应该合适点
引用 楼主:

你互感器的资料要求这么大的电阻?请反复确认哦,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电阻的电流互感器哈。

互感器要求这个电阻接近短路状态,最好按照厂家要求的大小加,后面的全桥肯定是乱设计,采样出来的信号连全桥都导通不了,就算勉强导通,全桥也吃了大半。

应该是出了互感器就放大(如果有必要的话),然后就送给单片机AD了,如果需要,可以考虑峰值检波或者平均值检波(注意精度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哈,分析得让我们这些菜鸟也能学到些东西,本想找本书看看,一直都觉得好多教材给不了我想学的东西,因为平时在硬件电路分析设计这方面真的没花多少心思,做个一些项目,但都是芯片级的应用没涉及到什么设计电路方面

网友D:
电流互感器……
你购买的时候包装里会有一张纸,那张纸里就有信号调理电路的……找不到用百度搜索一下也可以

网友E:
回复 楼主:

哥们,给你个建议。又省钱精度又高。用霍尔电流传感器。
好像是acs712,有范围0-20A的,线性度很高,隔离。

网友F:
看这个电路好像精度不行哦!

网友G:
找个互感电流表拆开借鉴一下。。。。

网友H:
互感器输出串电阻,滤波后直接进放大器就可以了...
放大后送AD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