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 能达到 MHz 级的开关频率吗?

楼主(2012-10-21):
(无正文)

网友A:
貌似有难度。。。有也贵的要死吧。。。
LZ可以到英飞凌的官网看看有没有这种IGBT

网友B:
干嘛呀?要这么高频率
单一IGBT不可能这么高频率。能到40k就相当不错了。
如果采用多个IGBT载波移相,还可以提高频率,但达到MHZ,难度太大,因为IGBT开关的时间就比较长。而且随着频率的升高,IGBT的开关损耗会骤增

网友C:
反向雪崩, 射极关断

网友D:
不可能的. 想别的方案吧

网友C:
IGBT速度慢的原因,并不主要是tr,tf, 而是让人头痛的拖尾电流, 搞定这个就行了, 再加上ZVS, 距M问题不是十分大。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外就有人用反向雪崩,让tf=0.8uS的高反压BJT,在40nS内关断,速度提高了20倍。不过这需要通过磁性元件实现,比RCC难搞得多,IC驱动时代反而没人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