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做灯行不行,图很简单,大家看图不会花很多时间的

楼主(2012-10-21):
废音箱低音盒里拆下个变压器,12V10A*2的,这样做个灯,放灯罩里,行不行?
LED输出了两串,6个,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把1欧电阻并联一个,变成0。5欧就可以了呢?

已有结论,行不通。。。。。。呵呵。

下面这个改成恒流缩,个人暂时感觉可以,请专家继续点评,谢谢!

网友A:
先确定你的LED灯串需要多大电压电流……计算一下

网友B:
肯定非常热。

楼主:
LED电流700ma, LED是带散热底拖,用螺丝固定在铝散热片上的,如果还热,散热片上可以再加个风扇的。这个不是问题。

网友C:
3W的led一般700ma,两串就是1.4a,mos的上的功耗最少3V*1.4a=4.2W(mos的开启电压按3V算)很热的

楼主:
3W的led一般700ma,两串就是1.4a,mos的上的功耗最少3V*1.4a=4.2W(mos的开启电压按3V算)很热的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个MOS是安装到铝散热片上的,4。2W高不高?

网友C:
你接上电摸摸不就知道了

网友D:
MOS类型用错了

楼主:
你接上电摸摸不就知道了
引用 网友C:

行不行我先有结论才做啊,不行就不做了这样用MOS是不是直接就烧掉了。后面散热板散热能力足的话可以用吗?

楼主:
MOS类型用错了
引用 网友D:

刚闹明白你为啥说MOS类型用错了,应该用PMOS设计,谢谢啊。。。NMOS电路原来有这个问题。。。。。

楼主:
大师们,直接给个痛快话,告诉我 不行,零件会烧毁
或者,改一下哪里可行
好吗,谢谢啦。

网友E:
这样搞,不如在整流滤波后直接串个电阻省事。

网友C:
回复 网友E:

mos可以加散热,电阻可以加么

网友F:
LZ具体讲一下导通的过程吧

楼主:
这样搞,不如在整流滤波后直接串个电阻省事。
引用 网友E:

直接搞,用大功率电阻,主要是担心波动电路峰值导致大功率LED寿命缩短..... 这个电路目的是横流源。

网友G:
爽快点,自己买些元器件手工搭一下就完了呀,在这聊了几天,行不行早去测出来了。
又不是原理上的问题,这种性能、参数上的问题,实践才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H:
这个怎么亮的起来,实在不解

楼主:
1欧换成240欧,面包板测试正常,电流也靠谱,3MA左右,但是,用1欧测试230MA,用2欧,0.5欧测量,都是230MA左右,这是为什么?
1K电阻是用6.2K替代测试的。。。
Symbol Parameter Test Conditions                                 Min. Typ. Max. Unit
VGS(th) Gate Threshold Voltage VDS = VGS, ID = 250μA 2            4 V

第一张图是不是一不小心,给搞成类似与三极管的射级跟随设计结构了?俺是业余DIY玩的,非电子专业人士,不懂专业词汇。

这个电流230MA的原因是:我用9V2A的开关电源,12V5W的小汽车灯泡做负载测试的,电阻28.8欧姆,最大电流是  (9-2-0.7)/28。8=0.22安培。

楼主:
我改成这个电路,面包板测试,不管是1欧,还是0.5欧,总是310毫安,这又是哪的问题呢?求专家指点。。。
这个电路,使得我测试使用的开关电源出现了啸叫声?

自己晕菜了,呵呵,我用的9V开关电源,12V5W的小汽车灯泡做的负载测试的。小灯泡电阻是12*12/5=28.8欧姆。9V/28.8=0.3125安培,我的负载就能达到这个电流
看来,改成恒流宿就搞定了,专家电瓶下是不是这样?另外,我的开关电源为啥会啸叫请指点,9V2A的,没超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