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输入有,输出信号不正常。

楼主(2012-10-21):
file:///g:/4558.png 请教各位,以上图纸为4558的差分信号输入,测量2、3脚输入信号正常,1脚输出不正常

楼主:
http://b309.photo.store.qq.com/psb?/V137dZ9a2hlXwH/x7akdX*Ig9AocmvRuIxD0BCdhmGskA1xTtlO7Wdhnm0!/b/dM9HMrh8WQAA&bo=ngLmAAAAAAADAF8!

楼主:
怎么图传穿不上?

楼主:
试着两个10K电阻分压VBAT一半,连接到3、5脚直流偏置,也没啥效果。

楼主:
2、3脚输入为1khz信号,示波器测量为等幅反相的正弦波信号,1脚输出没有达到实际放大效果;  有用过4558放大差分输入信号的没?指导指导下。

网友A:
工作电压有问题吧,不知道LZ用的是哪个品牌的4558,印象中4558多是双电源供电,单电源下工作电压比较高,有的是4V以上,有的是8V以上,不知道LZ的Bat是几V,另外就是要注意单电源下要给直流偏置。

楼主(2012-12-28):
问题解决了,

楼主:
差分输入正负都要加隔直电容,然后输入3,5脚要接上1/2VBAT电压,输出正弦波负半周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