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10-21):
quartus  11.0  版本编译的时候出现错误
Error: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 the EP2C35F484C6 device

Error: Quartus II 64-Bit Fitter was unsuccessful. 1 error, 1 warning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315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Sun Oct 21 10:28:48 2012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1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0

Error: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3 errors, 1 warning

是什么情况啊  我怎么感觉我的软件或者**的有问题啊  求教怎么解决啊

楼主:
对了,我的电脑系统是W7 64位旗舰版

网友A:
你的license不对。

网友B: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 the EP2C35F484C6 device

都说了,你的license文件不提供EP2C35F484C6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各位,:lol

网友A:
已经解决,谢谢各位,:lol
引用 楼主:
结帖给分。

楼主:
给分与总分不符。。。  貌似我分数不够?只能无满意答案结贴了吗?

网友C:
今日猴总是讨分,我看见你讨分就想笑----很有个性!

网友A:
今日猴总是讨分,我看见你讨分就想笑----很有个性!
引用 网友C:
哈哈,自我肯定。

网友D(2013-01-26):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求解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求解啊

license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