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编译过后的数组值发生变化了,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2-10-21):
我用的单片机是pic16f1503,编译器是picc v9.83,程序编译过后,用软件仿真看数组的值,发现数组值发生很大的变化,目前还没找到解决办法,万能的坛,求解决办法。。。。。。等待中,下面是数组和编译后数组的值

网友A:
怎么回事?我手机看不到图,帮不上忙。

网友B:
不清楚,看实际的数据低位是正常的。
猜测:1、IDE的BUG,这个可能性较大
      2、编译器的BUG

网友A:
应该不是bug,可能是你搞错了。你不要用watch窗口看常数数组。
常数整形数组被编译成两条   retlw  xx  语句。你要看P0x4 ,P0x5两单元的低字节是不是(894)d

网友A:
对了  894=0x37e  你的P0x4是0x347e  这个是对的;P0x5就应该是0x3403,你可以查查看。

楼主:
谢谢与时俱进,确实像你说的一样,这样我就理解了,非常感谢

楼主:
问题也解决,结贴吧

网友A:
8# hmg6681 楼主本人才可以结贴。

楼主:
哦,我找找:L

网友C:
我试了一下,还是有点不好解释,我这里是段码显示本来是char, 改成INT

网友A:
楼上是什么意思能说得详细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