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松翰单片机防解密注意事项

楼主(2012-10-21):
也是在21论坛里面找到的,说在写程序的时候,一定要让靠近配置字节附近地方有程序,为什么要这么做,没说。想了很久觉得有道理,解密者开盖后,用紫外线聚焦,在显微镜下对配置字节进行光照,将加密位恢复成“1”,之后就可以读取了。但光照不可能做得精密到byte,这样附近的字节都会被照掉,因此在这里放关键的程序。
      其他单片机也可以这样做。

网友A:
想要方案做出来不被解密,我们可以帮忙。

网友B:
看来得把烧写器做成防读取功能才行。。。如在ROM区增加几个AA 55后就不给读取了。

网友B:
有拿去开盖扫描折腾的工夫,自己就写一个了。

网友C:
我们可以做烧录器,厂家的烧写器做成防读取功能是没有用的。

楼主:
楼上,有没有能烧断腿又不烧坏IC的烧录器?

网友D:
烧坏腿,能做,不过有风险,烧毁对应MOS管的同时,误伤旁边的电路是大概率事件
正规产品不要用,小批量可以考虑

网友E(2016-07-19):
你直接程序检查加密位,如果不加密就功能随机出错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