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默认中断优先级如何?

楼主(2012-10-21):
在STM32上电时,通过PriorityGroup=NVIC_GetPriorityGrouping();
    OUTPUT("System PowerOn PriorityGroup=%d",PriorityGroup);

打印值为0

找不到对应的表项,不知道上电时,stm32默认中断分组情况如何?

楼主:
新库中的CAN_FilterInit 只是写了CAN1的,而CAN2也没有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知道了,结贴。他们是共享的。

楼主:
但STM32默认中断优先级如何?还是不清楚。及分组情况  抢占和响应各占几位不清楚。

网友A(2013-04-11):
想问楼主知道优先级默认的分组情况了么?是不是默认就是NVIC_PriorityGroup_0???

网友B(2013-08-03):
我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C:
如果不用NVIC_PriorityGroupConfig();进行中断优先级划分是不能设置中断优先级的(所有中断优先级只能是零),NVIC的AIRC寄存器上电默认置为:0xFA05000;意思是4位全部是抢占优先级(STM32只用了4位),但即使这样,在设置中断优先级的时候还是不能设置抢占优先级(一直是零),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2014-08-09):
12年老帖子了,最近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知版主能否出来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