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问一个问题 关于ds18b20的读时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0-21):
时序图一点都不坑爹!
1、你的第一步是错的,总线默认就是高的。拉低只是做同步用。
2、第4步 只要拉低1US以上就可以了
3、在拉低同步之后的1-15us内读取数据
4、每个数据脉冲的最小时间为60us,你要保证下一个同步拉低信号间隔60us以上

网友B:
图当然没有错了,说的也太清楚了
这种总线就是靠时间的

直接延时15US,拉高,稍等待(等待信号稳定),然后在45个US内读数据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