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学嵌入式之stm32

楼主(2012-10-21):
学好stm32找好入门的起点

楼主:
这是从库函数学习的指导。。。。正点原子的板子和书是从控制寄存器开始的。。。就我个人来说,,,库函数相对简单,,,易于入门,,,,寄存器控制可以等学完库函数用做提高。。。自己慢慢琢磨,,,很好入门,,我也是初学,,有什么地方不明白,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网友A:
这个要给条裤子穿才行

楼主:
上面的链接是对库函数的解析。。。很有用的呃

楼主:
Stm32寄存器与库函数概览(摘自固件库使用手册)http://wenku.baidu.com/view/b6d5901a6bd97f192279e9db.html

楼主:
大家有资料都可以上传。。。。。

楼主:
送给新手:STM32的时钟树解析

STM32的时钟树
         对于广大初次接触STM32的读者朋友(甚至是初次接触ARM器件的读者朋友)来说,在熟悉了开发环境的使用之后,往往“栽倒”在同一个问题上。这问题有个关键字叫:时钟树。
         众所周知,微控制器(处理器)的运行必须要依赖周期性的时钟脉冲来驱动——往往由一个外部晶体振荡器提供时钟输入为始,最终转换为多个外部设备的周期性运作为末,这种时钟“能量”扩散流动的路径,犹如大树的养分通过主干流向各个分支,因此常称之为“时钟树”。在一些传统的低端8位单片机诸如51,AVR,PIC等单片机,其也具备自身的一个时钟树系统,但其中的绝大部分是不受用户控制的,亦即在单片机上电后,时钟树就固定在某种不可更改的状态(假设单片机处于正常工作的状态)。比如51单片机使用典型的12MHz晶振作为时钟源,则外设如IO口、定时器、串口等设备的驱动时钟速率便已经是固定的,用户无法将此时钟速率更改,除非更换晶振。
         而STM32微控制器的时钟树则是可配置的,其时钟输入源与最终达到外设处的时钟速率不再有固定的关系,本文将来详细解析STM32微控制器的时钟树。图1是STM32微控制器的时钟树,表1是图中各个标号所表示的部件。
标号            图1标号释义
1     内部低速振荡器(LSI,40Khz)
2     外部低速振荡器(LSE,32.768Khz)
3    外部高速振荡器(HSE,3-25MHz)
4    内部高速振荡器(HIS,8MHz)
5    PLL输入选择位
6    RTC时钟选择位
7    PLL1分频数寄存器
8    PLL1倍频寄存器
9    系统时钟选择位
   USB分频寄存器
   AHB分频寄存器
   APB1分频寄存器
   AHB总线
   APB1外设总线
   APB2分频寄存器
16       APB2外设总线
   ADC预分频寄存器
   ADC外设
   PLL2分频数寄存器
   PLL2倍频寄存器
   PLL时钟源选择寄存器
   独立看门狗设备
23       RTC设备
图1  STM32的时钟树
         在认识这颗时钟树之前,首先要明确“主干”和最终的“分支”。假设使用外部8MHz晶振作为STM32的时钟输入源(这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做法),则这个8MHz便是“主干”,而“分支”很显然是最终的外部设备比如通用输入输出设备(GPIO)。这样可以轻易找出第一条时钟的“脉络”:
3——5——7——21——8——9——11——13
对此条时钟路径做如下解析:
对于3,首先是外部的3-25MHz(前文已假设为8MHz)输入;
对于5,通过PLL选择位预先选择后续PLL分支的输入时钟(假设选择外部晶振);
对于7,设置外部晶振的分频数(假设1分频);
对于21,选择PLL倍频的时钟源(假设选择经过分频后的外部晶振时钟);
对于8,设置PLL倍频数(假设9倍频);
对于9,选择系统时钟源(假设选择经过PLL倍频所输出的时钟);
对于11,设置AHB总线分频数(假设1分频);
对于13,时钟到达AHB总线;
在上一章节中所介绍的GPIO外设属于APB2设备,即GPIO的时钟来源于APB2总线,同样在图1中也可以寻获GPIO外设的时钟轨迹:
3——5——7——21——8——9——11——15——16
对于3,首先是外部的3-25MHz(前文已假设为8MHz)输入;
对于5, 通过PLL选择位预先选择后续PLL分支的输入时钟(假设选择外部晶振);
对于7,设置外部晶振的分频数(假设1分频);
对于21,选择PLL倍频的时钟源(假设选择经过分频后的外部晶振时钟);
对于8,设置PLL倍频数(假设9倍频);
对于9,选择系统时钟源(假设选择经过PLL倍频所输出的时钟);
对于11,设置AHB总线分频数(假设1分频);
对于15,设置APB2总线分频数(假设1分频);
对于16,时钟到达APB2总线;
现在来计算一下GPIO设备的最大驱动时钟速率(各个条件已在上述要点中假设):
1)   由3所知晶振输入为8MHz,由5——21知PLL的时钟源为经过分频后的外部晶振时钟,并且此分频数为1分频,因此首先得出PLL的时钟源为:8MHz / 1 = 8MHz。
2)   由8、9知PLL倍频数为9,且将PLL倍频后的时钟输出选择为系统时钟,则得出系统时钟为 8MHz * 9 = 72MHz。
3)   时钟到达AHB预分频器,由11知时钟经过AHB预分频器之后的速率仍为72MHz。
4)   时钟到达APB2预分频器,由15经过APB2预分频器后速率仍为72MHz。
5)   时钟到达APB2总线外设。
因此STM32的APB2总线外设,所能达到的最大速率为72MHz。依据以上方法读者可以搜寻出APB1总线外设时钟、RTC外设时钟、独立看门狗等外设时钟的来龙去脉。接下来从程序的角度分析时钟树的设置,程序清单如下: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1)
RCC_DeInit();                                                                                                    (2)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3)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4)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5)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6)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7)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8)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9)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10)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11)
  RCC_PLLCmd(ENABLE);                                                                                                    (12)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13)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14)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15)
}
}
以上是ST官方所提供的STM32时钟树配置函数,读者首先要知道3点
1、ST所提供的库函数在函数和变量命名上有非常良好的规范性和易读性(虽然有点冗长),即便没有注释,也可从函数名和变量名来大致判断该函数或变量所包含的意义。
2、其次,读者应从上图区分出各个总线和对应的时钟:其中PLLCLK表示PLL锁相环的输出时钟,SYSCLK表示系统时钟,HCLK表示AHB总线的时钟,PCLK1表示APB1总线的时钟,PCLK2则表示APB2总线的时钟。
3、9、10两句代码的作用是设置STM32内部FLASH的等待周期。做如下解释:STM32的内部用户FLASH用以存储代码指令供CPU存取以执行,STM32的CPU的最大速率已知为72MHz,但FLASH无法达到这么高的速度,因此要在CPU存取FLASH的过程中插入所谓的“等待周期”,显然CPU速度越快,所要插入的等待周期个数越多,原则是
1)当CPU速率为0 ~ 24MHz时,不需要插入等待周期,即等到周期个数为0;
2)当CPU速率为24 ~ 48MHz时,插入1个等待周期;
3)当CPU速率为48MHz ~ 72MHz时,插入2个等待周期;
有以上三点准备之后,开始解析这段程序:
(1)定义一个ErrorStatus类型的变量HSEStartUpStatus;
(2)将时钟树复位至默认设置;
(3)开启HSE晶振;
(4)等待HSE晶振起振稳定,并将起振结果保存至HSEStartUpStatus变量中;
(5)判断HSE晶振是否起振成功(假设成功了,进入if内部);
(6)设置HCLK时钟为SYSCLK的1分频;
(7)设置PLCK2时钟为SYSCLK的1分频;
(8)设置PLCK1时钟为SYSCLK的2分频;
(11)选择PLL输入源为HSE时钟经过1分频,并进行9倍频;
(12)使能PLL输出;
(13)等待PLL输出稳定;
(14)选择系统时钟源为PLL输出;
(15)等待系统时钟稳定;
上述代码中对时钟树的配置顺序为(对应图中标号):
3——11——14——15——7——21——8——9
通过对比发现,程序中对时钟树的配置顺序并不是依次从图中由左到右、由上到下配置的,这是为什么呢?事实上这个问题相信大部分读者都可以自己解释:电子设计世界的思维和操作方式,其顺序往往和日常生活是不一样的,比如人们经常先给电视机连接电源,再打开电视机开关;先把大水管的总闸打开,再打开小水龙头;总而言之是一种由“主”到“次”的顺序。转移到最常见的51单片机的开发平台,开发人员往往先把定时器的分频数,重载值等参数配置好,最后才启动定时器计数;先把各个外设的中断打开,最后再打开总中断;这和人们的生活习惯其实恰好相反,是一种先“次”后“主”的顺序。
至此,理解STM32的时钟树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楼主:
献给新手:解析STM32的库函数 (2011-10-16 08:54:30)转载▼
标签: stm32 gpio 库函数 it        分类: STM32学习分享
意法半导体在推出STM32微控制器之初,也同时提供了一套完整细致的固件开发包,里面包含了在STM32开发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所有底层操作。通过在程序开发中引入这样的固件开发包,可以使开发人员从复杂冗余的底层寄存器操作中解放出来,将精力专注应用程序的开发上,这便是ST推出这样一个开发包的初衷。
但这对于许多从51/AVR这类单片机的开发转到STM32平台的开发人员来说,势必有一个不适应的过程。因为程序开发不再是从寄存器层次起始,而要首先去熟悉STM32所提供的固件库。那是否一定要使用固件库呢?当然不是。但STM32微控制器的寄存器规模可不是常见的8位单片机可以比拟,若自己细细琢磨各个寄存器的意义,必然会消耗相当的时间,并且对于程序后续的维护,升级来说也会增加资源的消耗。对于当前“时间就是金钱”的行业竞争环境,无疑使用库函数进行STM32的产品开发是更好的选择。本文将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对STM32的库函数做一个简单的剖析。
以最常用的GPIO设备的初始化函数为例,如下程序段一: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4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5
这是一个在STM32的程序开发中经常使用到的GPIO初始化程序段,其功能是将GPIOA.4口初始化为推挽输出状态,并最大翻转速率为50MHz。下面逐一分解:
l  首先是1,该语句显然定义了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变量,名为GPIO_InitStructure,则找出GPIO_InitTypeDef的原型位于“stm32f10x_gpio.h”文件,原型如下:
typedef struct
{
u16 GPIO_Pin;
GPIOSpeed_TypeDef GPIO_Speed;
GPIOMode_TypeDef GPIO_Mode;
}GPIO_InitTypeDef;

由此可知GPIO_InitTypeDef是一个结构体类型同义字,其功能是定义一个结构体,该结构体有三个成员分别是u16类型的GPIO_Pin、GPIOSpeed_TypeDef 类型的GPIO_Speed和GPIOMode_TypeDef 类型的GPIO_Mode。继续探查GPIOSpeed_TypeDef和GPIOMode_TypeDef类型,在“stm32f10x_gpio.h”文件中找到对GPIOSpeed_TypeDef的定义:
typedef enum
{
GPIO_Speed_10MHz = 1,
GPIO_Speed_2MHz,
GPIO_Speed_50MHz
}GPIOSpeed_TypeDef;
则可知GPIOSpeed_TypeDef枚举类型同一只,其功能是定义一个枚举类型变量,该变量可表示GPIO_Speed_10MHz、GPIO_Speed_2MHz和GPIO_Speed_50MHz三个含义(其中GPIO_Speed_10MHz已经定义为1,读者必须知道GPIO_Speed_2MHz则依次被编译器赋予2,而GPIO_Speed_50MHz为3)。
同样也在“stm32f10x_gpio.h”文件中找到对GPIOMode_TypeDef的定义:

typedef enum
{
GPIO_Mode_AIN = 0x0,
GPIO_Mode_IN_FLOATING = 0x04,
GPIO_Mode_IPD = 0x28,
GPIO_Mode_IPU = 0x48,
GPIO_Mode_Out_OD = 0x14,
GPIO_Mode_Out_PP = 0x10,
GPIO_Mode_AF_OD = 0x1C,
GPIO_Mode_AF_PP = 0x18
}GPIOMode_TypeDef;
这同样是一个枚举类型同义字,其成员有GPIO_Mode_AIN、GPIO_Mode_AF_OD等(也可以轻易判断出这表示GPIO设备的工作模式)。
至此对程序段一的○1解析可以做一个总结:
该行定义一个结构体类型的变量GPIO_InitStructure,并且该结构体有3个成员,分别为GPIO_Pin、GPIO_Speed和GPIO_Mode,并且GPIO_Pin表示GPIO设备引脚GPIO_Speed表示GPIO设备速率和GPIO_Mode表示GPIO设备工作模式。

接下来是2,此句是一个赋值语句,把GPIO_Pin_4赋给GPIO_InitStructure结构体中的成员GPIO_Pin,可以在“stm32f10x_gpio.h”文件中找到对GPIO_Pin_4做的宏定义:
#define GPIO_Pin_4 ((u16)0x0010)
因此○2的本质是将16位数0x0010赋给GPIO_InitStructure结构体中的成员GPIO_Pin。
3语句和2相似将GPIO_Speed_50MHz赋给GPIO_InitStructure结构体中的成员GPIO_Speed,但注意到此处GPIO_Speed_50MHz只是一个枚举变量,并非具体的某个值。
4语句亦和2语句类似,把GPIO_Mode_Out_PP赋给GPIO_InitStructure结构体中的成员GPIO_Mode,从上文可知GPIO_Mode_Out_PP的值为0x10。
5是一个函数调用,即调用GPIO_Init函数,并提供给该函数2个参数,分别为GPIOA和&GPIO_InitStructure,其中&GPIO_InitStructure表示结构体变量GPIO_InitStructure的地址,而GPIOA则在“stm32f10x_map.h”文件中找到定义:

#ifdef _GPIOA
#define GPIOA ((GPIO_TypeDef *) GPIOA_BASE)
#endif
此三行代码是一个预编译结构,首先判断是否定义了宏_GPIOA。可以在“stm32f10x_conf.h”中发现对_GPIOA的定义为:
#define _GPIOA
这表示编译器会将代码中出现的GPIOA全部替换为((GPIO_TypeDef *) GPIOA_BASE)。从该句的C语言语法可以判断出((GPIO_TypeDef *) GPIOA_BASE)的功能为将GPIOA_BASE强制类型转换为指向GPIO_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变量。如此则需要找出GPIOA_BASE的含义,依次在“stm32f10x_map.h”文件中找到:
#define GPIOA_BASE (APB2PERIPH_BASE + 0x0800)
和:
#define APB2PERIPH_BASE (PERIPH_BASE + 0x10000)
还有:
#define PERIPH_BASE ((u32)0x40000000)
明显GPIOA_BASE表示一个地址,通过将以上3个宏展开可以得到:

GPIOA_BASE = 0x40000000 + 0x10000 + 0x0800
此处的关键便在于0x40000000、0x10000和0x0800这三个数值的来历。读者应该通过宏名猜到了,这就是STM32微控制器的GPIOA的设备地址。通过查阅STM32微控制器开发手册可以得知,STM32的外设起始基地址为0x40000000,而APB2总线设备起始地址相对于外设基地址的偏移量为0x10000,GPIOA设备相对于APB2总线设备起始地址偏移量为0x0800。
对○5句代码进行一个总结:调用GPIO_Init函数,并将STM32微控制器的GPIOA设备地址和所定义的结构体变量GPIO_InitStructure的地址传入。
以上是对GPIOA初始化库函数的剖析,现继续转移到函数内部分析,GPIO_Init函数原型如程序段二:
void GPIO_Init(GPIO_TypeDef* GPIOx,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u32 currentmode = 0x00, currentpin = 0x00, pinpos = 0x00, pos = 0x00;
u32 tmpreg = 0x00, pinmask = 0x00;

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
assert_param(IS_GPIO_MODE(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assert_param(IS_GPIO_PIN(GPIO_InitStruct->GPIO_Pin));

currentmode = ((u32)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u32)0x0F);

if ((((u32)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u32)0x10)) != 0x00)
{
assert_param(IS_GPIO_SPEED(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currentmode |= (u32)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if (((u32)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u32)0x00FF)) != 0x00)
{

tmpreg = GPIOx->CRL;
for (pinpos = 0x00; pinpos < 0x08; pinpos++)
{

pos = ((u32)0x01) << pinpos;
currentpin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pos;
if (currentpin == pos)
{

pos = pinpos << 2;
pinmask = ((u32)0x0F) << pos;

tmpreg &= ~pinmask;

tmpreg |= (currentmode << pos);

if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
GPIOx->BRR = (((u32)0x01) << pinpos);
}
else
{
if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GPIOx->BSRR = (((u32)0x01) << pinpos);
}
}
}
}

GPIOx->CRL = tmpreg;
}

if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0x00FF)
{
tmpreg = GPIOx->CRH;
for (pinpos = 0x00; pinpos < 0x08; pinpos++)
{
pos = (((u32)0x01) << (pinpos + 0x08));
currentpin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pos);
if (currentpin == pos)
{
pos = pinpos << 2;
pinmask = ((u32)0x0F) << pos;
tmpreg &= ~pinmask;
tmpreg |= (currentmode << pos);
if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
GPIOx->BRR = (((u32)0x01) << (pinpos + 0x08));
}
if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GPIOx->BSRR = (((u32)0x01) << (pinpos + 0x08));
}
}
}
GPIOx->CRH = tmpreg;
}
}
这段程序的流程是:首先检查由结构体变量GPIO_InitStructure所传入的参数是否正确,然后对GPIO寄存器进行“保存——修改——写入”的操作,完成对GPIO设备的设置工作。显然,结构体变量GPIO_InitStructure所传入参数的目的是设置对应GPIO设备的寄存器。而STM32的参考手册对关于GPIO设备的设置寄存器的描述如下图1和表1(仅列出低八位引脚寄存器描述,高八位引脚类同):

该寄存器为32位,其中分为8份,每份4位,对应低八位引脚的设置。每一个引脚的设置字分为两部分,分别为CNF和MODE,各占两位空间。当MODE的设置字为0时,表示将对应引脚配置为输入模式,反之设置为输出模式,并有最大翻转速率限制。而当引脚配置为输出模式时,CNF配置字则决定引脚以哪种输出方式工作(通用推挽输出、通用开漏输出等)。通过对程序的阅读和分析不难发现,本文最初程序段中GPIO_InitStructure所传入参数的对寄存器的作用如下:
1、GPIO_Pin_4被宏替换为0x0010,对应图1可看出为用于选择配置GPIOx_CRL的[19:16]位,分别为CNF4[1:0]、MODE4[1:0]。
2、GPIO_Speed_50MHz为枚举类型,包含值0x03,被用于将GPIOx_CRL位中的MODE4[1:0]配置为b11(此处b意指二进制)。
3、GPIO_Mode亦为枚举类型,包含值0x10,被用于将GPIOx_CRL位中的MODE4[1:0]配置为b00。事实上GPIO_Mode的值直接影响寄存器的只有低四位,而高四位的作用可以从程序段二中看出,是用于判断此参数是否用于GPIO引脚输出模式的配置。
至此应不难知道STM32的固件库最后是怎样影响最底层的寄存器的。总结起来就是:固件库首先将各个设备所有寄存器的配置字进行预先定义,然后封装在结构或枚举变量中,待用户调用对应的固件库函数时,会根据用户传入的参数从这些封装好的结构或枚举变量中取出对应的配置字,最后写入寄存器中,完成对底层寄存器的配置。
可以看到,STM32的固件库函数对于程序开发人员来说是十分便利的存在,只需要填写言简意赅的参数就可以在完全不关心底层寄存器的前提下完成相关寄存器的配置,具有相当不错的通用性和易用性,也采取了一定措施保证库函数的安全性(主要引入了参数检查函数assert_param)。但同时也应该知道,通用性、易用性和安全性的代价是加大了代码量,同时增加了一些逻辑判断代码造成了一定的时间消耗,在对时间要求比较苛刻的应用场合需要评估使用固件库函数对程序运行时间所带来的影响。读者在使用STM32的固件库函数进行程序开发时,应该意识到这些问题。

楼主:
STM32的RCC配置
RCC 寄存器结构,RCC_TypeDeff,在文件“stm32f10x_map.h”中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vu32 CR;
vu32 CFGR;
vu32 CIR;
vu32 APB2RSTR;
vu32 APB1RSTR;
vu32 AHBENR;
vu32 APB2ENR;
vu32 APB1ENR;
vu32 BDCR;
vu32 CSR;
} RCC_TypeDef;

这些寄存器的具体定义和使用方式参见芯片手册,在此不赘述,因为C语言的开发可以不和他们直接打交道,当然如果能够加以理解和**,无疑是百利而无一害。

相信细心的朋友早就发现板子上只有8Mhz的晶振,而增强型最高工作频率为72Mhz,显然需要用PLL倍频9倍,这些设置都需要在初始化阶段完成。为了方便说明,我借用一下例程的RCC设置函数,并用中文注释的形式加以说明:

//在此指出上面的注释头应该是复制过来的,写错了...不过没关系,反正没参数需要说明,重要的是函数体。
static void RCC_Config(void)
{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 (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上面这句例程中缺失了,但却很关键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 (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使能外围接口总线时钟,注意各外设的隶属情况,不同芯片的分配不同,到时候查手册就可以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 RCC_APB2Periph_GPIOG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楼主:
stm32固件库函数使用keil时的常见错误分析http://wenku.baidu.com/view/aa568918c5da50e2524d7f02.html

网友B(2012-11-23):
很给力的一些学习资料

网友C:
很好的入门教程

网友D:
这学习教程还是相当给力的

网友E:
论坛里面的好教程还真不少

网友F:
库函数的确是比较容易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