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的实际功耗如何?

楼主(2012-10-21):
虽说我对spartan-6有所了解,但还没有真正用到产品上去。
以前借了块SP605的板子玩了几天,但没有合适的工程让板子全负荷跑,没注意功耗问题。现在编个工程,用xpower分析感觉不靠谱。
各位有实际运用经验的,麻烦介绍一下型号,封装,资源消耗,时钟速度,实际运行温度感受。

网友A:
这个只能用XPE评估啊。

网友B:
虽说我对spartan-6有所了解,但还没有真正用到产品上去。
以前借了块SP605的板子玩了几天,但没有合适的工程让板子全负荷跑,没注意功耗问题。现在编个工程,用xpower分析感觉不靠谱。
各位有实际运用经验的,麻烦介 ...
引用 楼主:
这有XPE了。我也没有那么多用过。

楼主:
这芯片的温度和PCB设计有很大的关系,xpower分析时,实际的热阻无法估算,导致温度报告与实际不符。
板子上电,用手摸FPGA壳,感觉很烫的话,看能承受几秒钟,如果觉得很烫,要加散热片。
spartan3,V4,V5我都用过,用过S6的来说说烫不烫啊

网友C:
使用xilinx芯片感觉不是很热的  运行速度快必然得产热

网友D:
不外接DDR2的,还可以。接上DDR2的,很热。

网友E:
加散热片,加风扇。容量不大,所以频率影响更大些。

网友B:
这芯片的温度和PCB设计有很大的关系,xpower分析时,实际的热阻无法估算,导致温度报告与实际不符。
板子上电,用手摸FPGA壳,感觉很烫的话,看能承受几秒钟,如果觉得很烫,要加散热片。
spartan3,V4,V5我都用过 ...
引用 楼主:
小的可以,大还是有点烫,如果资源用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