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发光角度问题

楼主(2012-10-21):
LED中比如3528、5730中发光角度为120DEG   这个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角度 求图解!!!

网友A:
晕,这些看手册呀!!每个厂家、每种不同型号都不一样呀。懒。

网友A:
半功率角的定义你可以看这边文档。

半值角θ1/2和视角:θ1/2是指发光强度值为轴向强度值一半的方向与发光轴向(法向)的夹角。半值角的2倍为视角(或称半功率角)

楼主:
大哥 我看不懂  你可以给我画个图吗   什么是法向、轴向?

网友A:
唉,你用LED时,LED前方不是有一个最亮的点吗?就是和那个点的光强来比呀。你要的图文档里头不是有吗。我在公司,不让上传文件。没办给你传图。

网友A:
给你网上找了个图:

网友A:
看到那些角度了吧。那个向火苗一样的曲线,就是LED光强曲线特性曲线。那些类似半圆形的就是光强的等势线。

网友A:
每个LED曲线都不一样。你要看手册。

楼主:
我先谢谢你的耐心解答

楼主:
为什么我的图片不能上传啊  出现两个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是的。那是半功率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