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OK功放电路设计

楼主(2012-10-21):
我最近想做一个带卡拉OK的功率放大器,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经过学习参考借鉴之后画了一个图,请前辈指点指点,原理图请见附件!

还有一个问题 纠结了我好久
一个音频信号 一个mic信号 都要送到功放去放大,这个两个信号直接通过电容耦合到功放输入端和通过运放做加法运算送到输入端有什么区别?小弟菜鸟一只,模电又学得不好,请前辈指教

网友A:
理论上, 同频同相的5VAV A、B。
A和B 电容耦合 还是5VAV。
A+B = 10VAV

理论存在差异,呵呵。

网友B:
jiayutech,后者可使得各路信号叠加互不影响,随心所欲。

网友C:
还要加个混响功能吧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