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电路仿真:开始时输出达到13V

楼主(2012-10-21):
使用Multisim仿真,积分电路,输出刚开始时达到13V,逐渐平稳,为什么?
仿真电路图:

仿真显示波形:

网友A:
仿真文件传上来试试,感觉不应该13V啊

网友A:
你加那个R2有什么作用么?

网友B:
R2是泄放电阻, 是给运放输出的静态偏置电流提供泄放回路,避免直流电流在积分器上的积累。
如果没有这个过阻,运放的输出会饱和。
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在输出的一瞬间,输入信号是方波的高电平,即+15V,这时电容两端的电压为0,不能突变,因此输出也必须为+15v左右。
这是电容的瞬态响应,后面的才是稳态。
要把瞬态和稳态分清楚,很多人都只考虑稳态了。

楼主:
你加那个R2有什么作用么?

      在实际电路中,通常在积分电容的两端并联一个电阻Rf。Rf是积分漂移泄漏电阻,用来防止积分漂移所造成的饱和或截止现象。为了减小误差要求Rf ≥ 10R

楼主:
这个是仿真文件,其中:方波的幅度为2V,方波的频率为500Hz

网友A:
但是R2的加入也会影响积分的误差啊??

还有你加这个R2是100K,限制的放大倍数已经能够使运放饱和了,电容上电短路,运放构成跟随器,输出应该是0V才对;

网友A:
回复 网友B:

“R2是泄放电阻, 是给运放输出的静态偏置电流提供泄放回路,避免直流电流在积分器上的积累。”

提供释放路径那不也是吧电容充满之后在走Rf那条回路么?楼主这个电路Rf加100K,也会饱和的

网友C:
把100K换成10K试试

网友D:
没这个电阻,就没有直流工作点了。 而且确定低频增益

刚开始那段是建立过程,换个大输出能力的运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