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CD3 驱动问题 死机

楼主(2012-10-21):
有一台笔记本,接上ICD3后,在拷贝驱动程序时死机。什么原因?
这台笔记本曾经装mplab在D盘,后卸载安装到C盘,但是找驱动的时候路径一直显示D盘D:\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 IDE\ICD3\Drivers,手动设置到C盘后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 IDE\ICD3\Drivers,在拷贝驱动程序时,电脑总死机,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种问题就是全部重新卸载掉软件,驱动重装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卸载过。注册表也删过。重装还是一样

楼主:
有没有什么强力卸载工具?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B:
安装MPLAB时是自动安装ICD驱动的,不需要再单独安装驱动程序了。
我用过很多个MPLAB版本和XP版本,只要按规定安装,还真从来没有发现有安装不上的,实在不行,你就换个XP版本试试!?

楼主:
就是插上ICD3到电脑uSB口的时候,会跳出找驱动程序的串口。

网友B:
这个在安装MPLAB后就自动安装好了,不需要自己单独安装。

建议你安装奇虎360,然后在360里面使用软件卸载功能,将MPLAB各个版本等都卸载干净,然后重新安装较新一点的MPLAB版本,当前可安装MPLAB8.86

另外,你要检查你的ICD是不是太古老?或者是不是有损坏?

楼主:
此ICD3在别的笔记本上面可以使用。
两台笔记本装的都是mplab 8.56

网友B:
检查有问题的那台PC是不是虚拟了很多USB口?

楼主:
怎么看?如果是,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到microchip网站下载最新mplab9.88,驱动立马装上,也不死机了。非常感谢楼上的热心回复!

网友C(2013-04-07):
mplab9.88?是V8.88版本吧。我也遇到死机,我是卸载了ICD2/ICD3/KIT3后在安装就装不上去了,软件先卸载再安装也没有用。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MPLAB也打不开了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d=474952&extra=,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D(2014-01-10):
谢谢了,我正好遇到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