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的 STM32 ISP 上位机支持最新器件的更新

楼主(2012-10-21):
本人的 STM32 ISP 上位机版本更新啦
支持最新器件 F0 和 F30X.
由于 AN2606 还没有把 F3 加进去, 本来不打算支持的, 不过手头正好有 F3DISCOVERY. 于是摸索和测试了一下. 最终功能也基本正常.
顺便聊一下 ISP 提速的事情, 虽然手册上限制 115200bps.
但是本人就这个上位机测试, 提升到 460800bps 手头各个测试都蛮正常的.
更甚的. F103C8 我都测试到 1Mbps 以上都能正常工作.
不过这次的 F3 好象最艰苦. 超过 460Kbps 就不能工作了. 而 F0 的表现也不俗, 达到了 921600bps.
软件中我把速度放开到 1.8Mbps, 有兴趣的网友也可以测试一下.
毕竟 FLASH 容量大了, 提高波特率可以明显加快 ISP 的速度. 值得一试.
最后, 介于本人水平有限, 若朋友们有什么好的想法, 或者发现缺陷, 可以邮件告诉我.

网友A:
这个一定要支持。

网友B:
感谢楼主
有读96位电子标签的功能吗?

网友B:
楼主的不智能,不控制复位和ISPEN引脚

楼主:
ISPEN引脚没有控制, 我只用了 UART 的 Txd 和 Rxd 引脚, 这样用 USB 转串口/TTL 的模块就可以下载了. 下载也不需要变换 ISPEN 引脚, 所以下载器用不着去控制 ISPEN引脚的.
另外,  读96位电子标签的功能吗?  有, 这个功能我没有说明, 也没有经过完整测试. 你可以在识别 ID 后, 点快捷键 "d" 键试试. 本功能并非所有器件都正确, 仅作参考.

也发现楼上的问题, 更新了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607446-1-2.html

网友C:
试用下来效果不错.
不过是否可以把自动序列号的长度再提供更长一些, 32 位感觉有点短了

网友D(2012-11-21):
本人的 STM32 ISP 上位机版本更新啦
支持最新器件 F0 和 F30X.
由于 AN2606 还没有把 F3 加进去, 本来不打算支持的, 不过手头正好有 F3DISCOVERY. 于是摸索和测试了一下. 最终功能也基本正常.
顺便聊一下 ISP 提速的 ...
引用 楼主:

楼主,下载F4的程序正常吗,不会影响程序执行吧。F3的器件也能下载吗。手头上有F4的板子,一会测试一下。东西要顶起来。
ps:试了一下,用不了。ID 识别...ISP无响应,请检查连接后重新上电!不会用

楼主:
To: 楼上
    ISP 可以使用硬件 COM 口, 也可以使用 USB 转串口线. 软件只使用 TxD,RxD (TTL)信号进行 ISP 操作, 请用户自行设定准确和稳定的 STM32 的 BOOT 引脚信号.

网友E(2013-02-02):
晕死,我下载了被提示有病毒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晕死,我下载了被提示有病毒

是360吗?

网友G(2013-03-18):
试了一下,很不错,比mcuisp强多了

网友H:
谢谢了  楼主   还是版主给力  呵呵   谢谢了  呵呵

网友I:
很给力 就是我的板子好像有点问题 ID 识别...
ISP Get Flash Command 无响应!STM32F205xG
读取Flash...ISP Get Flash Command 无响应!ISP Get Flash Command 无响应!
ID 识别...ISP Get Flash Command 无响应!STM32F205xG
ID 识别...ISP Get Flash Command 无响应!STM32F101x6
擦除...ISP Get Flash Command 无响应!ISP Command 无响应!
用JTAG接口就能下载 用ISP 一直出错  可能管脚还没对

楼主(2013-09-04):
引用 网友I:
很给力 就是我的板子好像有点问题 ID 识别...
ISP Get Flash Command 无响应!STM32F205xG
读取Flash ...

ISP Get Flash Command 无响应!   通常是因为设置了读保护

网友J(2013-12-27):
引用 楼主:
ISP Get Flash Command 无响应!   通常是因为设置了读保护

如何去掉读保护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何去掉读保护设置!!!

点保护按钮后, 会弹出窗口, 里面可以去掉读保护

网友J:
引用 楼主:
点保护按钮后, 会弹出窗口, 里面可以去掉读保护

刚使用软件时,出现了如下问题,
ID 识别...ISP Get Flash Size 无响应!ST
另:用别的ISP软件,出现了无法擦除的问题,提示读保护。

操作去掉读保护后还是不行,出现了如下信息。
ISP Get Flash Size 无响应!ISP Process 无响应!

楼主:
刚使用软件时,出现了如下问题,
ID 识别...ISP Get Flash Size 无响应!ST

可能和解决办法:
1. 连接线问题, 连接错误, 接触不好, 或者 boot0, boot1 信号状态错误;
2. 再进行一次复位单片机

网友J:
引用 楼主:
刚使用软件时,出现了如下问题,
ID 识别...ISP Get Flash Size 无响应!ST

1、用别的ISP下载软件识别ID没问题,所以线和BOOT的设置是没问题的。
2、下载程序时不勾选擦除选项也可以正常下载。选择擦除选项,提示有读保护。
3、复位机制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J:
1、用别的ISP下载软件识别ID没问题,所以线和BOOT的设置是没问题的。
2、下载程序时不勾选擦除选项也可以 ...

你是什么芯片, 什么版本, 有机会我测试一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是什么芯片, 什么版本, 有机会我测试一下.

stm32f207zgt6,版本是什么意思?是bootloader吗,3.0的

楼主:
哦, 是个大容量 FLASH 的芯片, 我查了一下源程序, 我的器件清单里支持这个器件.
不过暂时还没有机会测试一下, 抱歉.
感谢你反馈意见给我, 找机会一定要测试修正.

网友K(2014-05-08):
为什么我的芯片提示读保护无法清除啊!!!

网友L(2014-08-07):
引用 楼主:
ISP Get Flash Command 无响应!   通常是因为设置了读保护

你好,设置了读保护,一般怎么解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好,设置了读保护,一般怎么解锁呢?

可以解除读保护的, 不过注意一下, 这个操作会导致芯片擦除

网友M(2014-09-18):
太感谢你了,我的好几个软件都不行,用你这个一下就通了

网友N(2015-12-14):
仿盛大范德萨发第三方

网友O(2020-02-23):
请问怎么清除芯片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