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9.2 Layers Object Types中的Top、Bottom是什么?

楼主(2012-10-21):
大家好!
      请问PADS9.2 的Display Colors Setup对话框下Layers Object Types一栏中的Top、Bottom是什么?可以修改大小吗?
还有,在PCB布局时,如我下图所示,我可否把相邻两个元件的Top或Bottom框重叠,不影响布线吧?

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图片如下:

网友A:
你概念都搞混乱了

网友B:
这里是设置颜色的

网友C:
Top顶层Bottom底层

楼主:
4# forgot 不好意思,我可能问题没有说清楚,我指的不是顶层和底层,而是最右侧的Top和Bottom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