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是太次了?面试的三个题目一个都不会!

楼主(2012-10-21):
一:在低频时运放能正常工作,可电路工作在高频时运放会产生自举;为什么,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二:设计一个电源,输出电压范围为0-50V,输出电流为2A,现在给你的元器件有DA,运放,三极管;不能用到滑动变阻器和稳压管,其他元器件可任选。
三:设计一个电路:用AD对0-10000uA的电流进行采样,分辨率为1uA

上面就是我今天面试的三个题目,坑啊,一个都不会!被鄙视了,是不是我太次了?

楼主:
哦,忘说了第三个题目的AD是12位的。

网友A:
第一个我也不会,因为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方向。

第二个问题可以用AD当做稳压管来用(其实就是个可调的电压基准),然后用普通的晶体管稳压电路来做,运放用来做误差放大比较环节。

第三个只说了分辨力,没有说内阻要求,那么直观的感觉就是这么大的电流测量范围,可能要自动换挡才能实现。另外应该10位的AD就够了吧。

这些问题其实都没有正解,你的面试官无非是考考你看能不能提点宏观性的东西出来罢了。

楼主:
“这些问题其实都没有正解,你的面试官无非是考考你看能不能提点宏观性的东西出来罢了。”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你的回答!
当时头脑一片空白,完全不知如何下手。哎,只有吸取经验,迎接以后的面试了。

网友B:
第一道题,高频产生自激震荡,加上电容的存在就会产生自举,解决方法消除自激呗;
第二题:条件不明确,没告诉输入是什么样子,市电的话简单的单端反激画上,直流电mos 做buck或boost就行;
第三道题:电流范围很宽,可能需要不同的电路,这个不会!!还有10位的AD可不够啊,10000/1024分辨率大于1ua

网友A:
:P最后一个分辨率我算错了,算成65536去了,不过分段测试以后,低分辨率的AD一样可以测到1uA以下的。

网友C:
第一题运放自举?
第二题输入电压范围?
第三题只想到过采样,不过这个是软件处理的结果,是分析分辨率,不是物理分辨率.有见过多DA串联成高分辨率的,没听说低分辨率AD能变成高分辨率的.

网友C:
7楼说的分档是可以,但要0~4000,4000~8000,8000~10000.奇特的分档

网友D:
第3题,12bit ADC,还是分10档吧。

网友E:
12位AD可以合并高位AD,只要设置好各自的参考电压点就行,或者用差分形式

网友F:
:'(1个都不会

网友G:
第三题肯定要用运放的,设计成可变增益就行了。

网友H:
第二、第三好回答,
第一的“运放自举”,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
上谷歌查查“运放自举”是什么东西?

网友I:
1、低频没问题高频有问题,换高频运放呗!
2、有DA是不是就有CPU?难道是通过按钮让CPU控制DA?CPU做PWM???
3、现实的做法都是过采样,采样个N次,分辨率自然高了!

网友J:
同样是2013届的毕业生。第一题电路自举,我想会不会是级间的耦合电容的放电的回路的问题。可以在高频情况下减小耦合电容,可以采用一个小点的电容和一个大一点的电容并联这样电路可以在高频和低频工作。这个电容的一端需要接上一个电阻接到地来构成电容放电的回路,这个电阻不能太小,小了影响下级的输入阻抗,大了影响电容放电的时间。低频信号的周期比较长放电时间比较久,所以电路不会自举,高频信号的时候电容还没放电结束就开始充电了,导致有个电压叠加上去。

网友J:
第一个我也不会,因为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方向。

第二个问题可以用AD当做稳压管来用(其实就是个可调的电压基准),然后用普通的晶体管稳压电路来做,运放用来做误差放大比较环节。

第三个只说了分辨力,没有说内阻要 ...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是用普通的元器件来搭个可调稳压电路。我的思路和NE5532的差不多。要用到DA,应该要用到单片机来做程控。
第三个问题我觉得要需要可控增益放大电路。把电流信号转成电压信号还要进行放大或者衰减。具体要放大还是衰减的话用AD测出来的值和原来设置的好的值进行比较。还是用到单片机。

网友K:
第二个问题可以理解为:
1. D/A(在处理器控制下)输出个电压 ——SO EASY!
2. 但是D/A输出驱动能力太弱,用运放做个跟随器(当然也可以同相放大)“扩流”
3. 其实运放输出能力也不行,所以输出端加个扩流三极管,当然要加到反馈环内部,相当于自己用普通运放+三极管做了个大功率运放(好像都是教科书上的基础内容)

所以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电压源(D/A)加扩流(三极管)
电源与作为“信号源”的电压源(如D/A、运放之类)逻辑上没有不同,区别就在于输出电流

网友L:
好像是这样的,用我自己的话来描述:
第一题:
问题是由于运放自身参数 增益带宽积 不适应 或者 外围电路的影响 使电路的相位裕度偏低。当工作频率发生变化的时候,放大倍数在变化,相位度数也在偏移,到了一定频率,相位翻转了,原本是负反馈的变成正反馈了,便会振荡了。
解决的方法一是审查此运放参数是否适用以及增加相位补偿。
第二题:
注意电压输出范围,可调,非固定,除了不能可变电阻和稳压管,其他可用。意在要求使用数字方式调压。
解决方法,用一个51单片机去控制DA输出基准值(DA所用基准可以用基准芯片或内部自带基准,或用CPU想法产生,题目并无明确限制,如果基准芯片也算稳压管范畴,那就只能用带基准的DA或用CPU+pwm了)DA输出的基准值通过运放PI环去控制输出,输出端用大功率三极管。输出端端子上采样端子电压并反馈到PI环中。如果要电流受控,也可以将电流采样进行处理。
第三题:
从题目的意思应该是要考察AD使用方面的问题和模拟处理方面的问题。若光是考察AD选型的问题,那答案是用14位AD。多少位AD题目本身没有限制使用。这太容易了。从成本考虑,AD位数低,成本也低点,但相应的,做分档,做测算,也会增加投入。电路越复杂越多,被干扰被影响的因素越多。有时值得权衡。犯不着为了两位,去折腾。
此题没有其他过多的条件限制,仅仅考察原理性的设计问题。绘制简图即可。真要做这样一个东西,必须要有一定模拟功底和经验来处理小信号。信号越弱抗干扰性越差。
采用14位的AD与单片机连接,AD前端采用运放做信号调理,信号调理之前用高增益运放电路做采样放大,采样使用温漂,噪声极低的电阻或分流器。当然,模拟部分的设计是此电路的重点。如能着重阐明自己在处理小信号中采样哪些有力技术技巧来保证信号完整性,那会得到更多青睐吧。

楼主要学的东西还相当的多~做技术的,就要有积累,有底气~要被人问倒,就算别人聘用你,也会给你压价。
本人摸索了n年之久,至今还是门外汉~

网友M:
听过自举电路的说法,没听过“运放自举”的概念。
其实就是3楼所说的,多数面试官都是想看面试者的思维开阔度和应变能力,

网友N:
第一题:运放自激振荡。这个详细分析起来比较复杂,当运放的工作频率变高时,开环增益会衰减,当衰减到0db前,相位滞后180°就会产生自激。也就是说正反馈。解决方法,可采取带宽更高的运放,或者在反馈电路上并联小电容等。(详细不太清楚~)
第二题:输出电压0~50V较宽,我想如果用运放产生,前提得有个高压供电吧。三极管和运放组成扩流输出。
第三题:分辨率不知如何提高。。。

楼主:
看到大神们的回答很激动,可作为苦逼的学生,除了了解一点课本知识,完全没有实际项目经验,还求大神告知,以后碰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再次谢谢各位了!

网友O:
一:在低频时运放能正常工作,可电路工作在高频时运放会产生自举;为什么,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输入至输出引入负反馈。反相放大时输入输出并联电容,具体在电路调试时调节以补偿电路分布参数。
二:设计一个电源,输出电压范围为0-50V,输出电流为2A,现在给你的元器件有DA,运放,三极管;不能用到滑动变阻器和稳压管,其他元器件可任选。
1.DAC前面接MCU,后面挂运放缓冲放大最后用功率三极管扩流;
2.如无MCU,前置振荡器或光栅编码器输出单脉冲接至计数器,计数器后接DAC,后面挂运放缓冲放大最后用功率三极管扩流,

三:设计一个电路:用AD对0-10000uA的电流进行采样,分辨率为1uA
电流转电压(I/V)然后隔离放大、低噪声放大、可编程放大进AD。

网友H:
问题是由于运放自身参数 增益带宽积 不适应 或者 外围电路的影响 使电路的相位裕度偏低。当工作频率发生变化的时候,放大倍数在变化,相位度数也在偏移,到了一定频率,相位翻转了,原本是负反馈的变成正反馈了,便会振荡了。
解决的方法一是审查此运放参数是否适用以及增加相位补偿。

是“高频时运放会产生自举”,还是“高频时运放会产生自激”?

网友P:
这应该是对一个有一定经验的应聘者基本功测试项目。
第一题需要了解运放在高频段会有相移,因而增益大大降低。根据具体情况可以考虑更换高频运放或者采用多级放大的方式。
第二题有DA可以提供可变基准,有运放可以采样反馈,有三极管可以提升调节电压幅度。有了可变基准了以后滑动变阻器自然可以不用。稳压管是用来提供电源基准的,这里的运放和DA肯定需要稳压电源,当然可以同时提供给DA做基准。
第三题如果要求全量程分辨率为1uA可变增益运放完成不了这个任务。需要至少三档精度高于万分之一的有确定值的基准电源与采样值叠加后送入AD.这个题目理论上不难,单实际操作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网友C:
第一题,如果是自激,那么题目就有点问题。
运放自激与输入信号无关,无论你输入是什么信号,都会产生自激

网友Q:
一:在低频时运放能正常工作,可电路工作在高频时运放会产生自举;
为什么? 电路高频增益过大;对高频信号存在事实上的正反馈。

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用增益带宽积低一些的运放;频率补偿。

网友R:
看看高手们的分析

网友S:
自激可以在电路无输入时,产生输出震荡信号,所以题目出的可能有点问题,大多数情况是介样的。当然还存在寄生震荡以及题目中的自激情况发生。解决办法改变放大倍数、相位补偿,更换运放也可能有效。

网友T:
看到高手们的分析,长见识了,觉得19,20楼分析的很好

网友U:
还真不会啊,惨了

网友V:
我挫的只能搽地板了

网友W:
都是门外汉啊,这种题目可以说水平高也可以说水平低。
高手可以回答,**也行,但是用于面试,说明面试官水平非常低,只是个烂公司。

网友X:
我知识不够,确实没听过运放自举。第三道,有说换档位的同志,不过,你分档位,你也做不到把10000uA用12bitADC测出1uA分辨率。

网友C:
回复 网友X:
看9楼的分档

网友X:
回复 网友X:
看9楼的分档
引用 网友C:
我大概理解你的分档方案了,你说的是对的,按照你的分档方案,确实可以做到1uA分辨率。
不过,我个人觉得15楼的方案比你的更好。

网友C:
回复 网友X:
过采样我在8楼就说过了,但有问题。

网友X:
43# zjp8683463 我没看仔细,原来你之前说过了。
过采样应该是没问题。
这两种方案应该是取决于这个答题的应用背景。

抛开答题的话,问题就简单了,直接用16bit ADC就可以了。

网友C:
过采样是基于统计学,提高分辨率是有前提的.噪声要符合白噪声.
实际上这种分辨率很不稳定,和硬件16位AD产生的确定性分辨率有很大区别.

网友Y:
估计是只要答对一题,就聘用了

网友:
小弟在此看过,收益费钱呀…………哦哦,字给发错了,算了,不改了,标记一下…

网友Z:
同意3楼的说法
“这些问题其实都没有正解,你的面试官无非是考考你看能不能提点宏观性的东西出来罢了。”
这些题目说的其实都很笼统不明确,所以你也不用紧张他们考的应该是现场分析能力,你不能直接说不会要把你想的分析过程告诉他们就OK了
1题,运放电路都有“骨架”自举的条件之一是一定要有正反馈,而且非线性。那么就是要破坏高频时的反馈即可方法可以在负反馈上加电容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容值就要看具体情况了。
2题,也同意3楼的想法不再多说
3题,想法也是分段。这个题应该很常见实际工作中很少有理想电路都要加进许多要求钱然后才是性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