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P5150问题求教---急

楼主(2012-10-21):
论坛里的各位大哥大姐好,我在学校要自己做了个TVP5150的模块。

但是不能正常工作,电路是按照TI手册的参考电路。现在晶振不能起振,两端电压几乎为0。不知道怎么解决。还有当时设计时的负载电容不知道怎么弄,自己就按网上搜的结果,在晶振两端都接了30PF的电容。模块供电是1.8V,3.3V同时供电的。

由于急着用,所以请大家帮帮忙,如果有现成电路给小弟参考,也非常感谢。

网友A:
现在晶振不能起振
请确认是晶振还是晶体

在晶振两端都接了30PF的电容
如果是怎么接,应该是晶体,如果两端电压几乎为0,基本上是芯片上电失败

模块供电是1.8V,3.3V同时供电的
确认一下有没有先后顺序

楼主:
2# jlass 是晶体,手册上没看到,但网上有资料说最好先上1.8再上3.3.是不是只要芯片好的,正常上电了,晶体的输出端就肯定有电压的啊

网友A:
一般来说只要正常上电,晶体的输入端(芯片的输出端)会有一个不稳定的波形,如果你的晶体电路对的话,在晶体的输出端(芯片的输入端)会测得一个稳定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