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

楼主(2012-10-21):
书上说:推挽拓扑如图所示,其主变压器T1包含多个次级绕组,每个次级绕组(如Nm)都产生一对相位互差180°的方波脉冲。这对方波是指的D1 D2的阳极上的方波吗?Nm的两个同名端都在上方,是如何产生180°相位差的?如果Q2导通的时候,Nm上方为正,中间位0,下方是不是为负了?请教了...这一部分的知识在什么教材上讲过?我想再看看,都忘记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如果Q2导通的时候,Nm上方为正,中间位0,下方是不是为负了?
******************************************
是的。

Nm的两个同名端都在上方,是如何产生180°相位差的?
******************************************
Nm两半同相,自然上下两端反相。

这对方波是指的D1 D2的阳极上的方波吗?
******************************************
是。

该电路变压器初级上管子Q1Q2未标明是什么类型管子(BJT还是功率MOS)。如果是BJT,那么两支管子上必须反并联高速二极管,否则变压器漏感储能无处释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是不是只有当Q1 Q2的驱动方波占空比为50%的时候,相位差才是180°?

网友B:
LZ让Q1,Q2分别导通一次,画一下D1,D2的波形自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