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及输出器电流源的问题

楼主(2012-10-21):
如图:书上说在T0和T1的基极和地之间加电阻Re2,用来增大T2管的工作电流,从而高T2管的工作电流,此时T2管发射极电流IE2=IB0+IB1+IRe2;
T2管的射击电流不是只受它的基极电流IB2控制吗?加不加Re2对IE2有什么影响呢?
还是通过增加Re2来抬高T2的基极电压来增加它的工作电流的?

网友A:
加上Re2会对Ib2有影响的,假设B不变,加上Re2后会使T2射级的电阻总阻值RE变小,因为IB2很小所以基极电位不变,则Ib2=(Vb-0.7)/(1+B)RE,RE变小所以Ib2增大了,所以Ie2也会增加

这样做书上说了有设么好处了么?T的影响??

网友:
三极管电流很小时,其电流放大倍数很低,则导致此电流镜的性能,比如精度等等,并未达到最佳,而加上RE2
目的就是为了令三极管电流为中等规模,则电流放大倍数自然就为典型值附近,甚至更高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加上Re2之后,IB2照比之前还有所减小了呗?

楼主:
书上加上Re用来增大T2的工作电流
2# firewolf火狼

楼主:
回复 网友B:
Re是如何改变T2的工作电流的呢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是问题太简单?NE大侠,请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