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问题

楼主(2012-10-21):
如果用两线的SWD 调试 , 连接方式如下
SWDIO to Pin P1[0],
SWDCK to Pin P1[1],
Vddio1,
Directly Connect nTRST/XRES on Miniprg3 to the External XRES pin ,
XRES 接在 外部的XRESpin上,是可以在线仿真的,如果连接P1.2 (configurable XRES)!,就不能仿真,为什么呢

楼主:
有没有技巧,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想使用可配置 XRES 管教,需要在 .cydwr 文件中勾选一个配置选项。 然后烧写后才可使用
[local]1[/loc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