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转换器的Vref-是用来输入负电压的吗

楼主(2012-10-21):
用的是24位AD转换器:ADS1216     供电电压接+5V
Vref-接0V    Vref+接-2.5V    经过测量输入最高有效电压是+2.5V
数字量却只有8388608=FFFFFF/2  貌似24位有一半没有用上啊!
现在需要AD也能测量负电压 不知道“Vref-” 是不是负电压的下限啊?

楼主:
刚刚接触AD,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
从芯片资料可以知道,这个AD的模拟输入引脚是不支持输入负电压的,这里面指的所谓的负电压是指在差分模式的情况下,也就是
(IN+)-(IN-)的值是AD转换的值。

参看手册里比较靠前面一个数据表: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网友B:
REF IN+和REF IN-的范围是AGND到AVDD。所以REF IN-也不可以接到负电压上,一般AD如果可以接负电压的话都会有一个负的模拟电源引脚,如果没有这个引脚就是几乎是所有引脚都不可以输入负电压,否则会烧坏芯片。

网友C:
谁能提供以下datasheet

网友D:
Vref-应该是接基准源的负端。

网友E:
一般是用来接地的,别的还真没有使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