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向量表的问题

楼主(2012-10-21):
现在用外扩的SRAM做程序调试仿真,把中断向量表也分配到了外部SRAM中,结果进不了中断;需要先把中断向量表先烧写到FLASH中吗?还需要加什么跳转指令吗?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这么做?

楼主:
最好能讲讲上电(复位)的运行过程。_c_int0有什么作用

网友A:
直接LOAD程序到RAM即可,和在28X系列中在RAM中调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