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s4 怎么打不开ti'的例程啊

楼主(2012-10-21):
装的是css 2.1.4 怎么打不开在ti官网下载的例程啊  导入的时候根本找不到pjt文件啊

楼主:
用ccs  v4  是不是不可以打开css v3 的工程文件啊!

网友A:
现在还用ccs2啊,早该换代了,用CC4吧

网友B:
低版本打不开高版本的,换个高点的

网友C:
2# yangguangaisha 可以打开的,用project目录下的Import Legacy CCSV3.3 Project即可

网友D:
看图不说话

网友E:
楼主直接用CCSv5,在TI resource exporer中有很多参考例程,针对每个系列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