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开关电源参数选择问题

楼主(2012-10-21):
刚开始弄电源 什么都是一窍不通

想做一个输入85-265V  输出20V/2A的开关电源

用3842做的,一上电MOSFET和3842就炸了,是参数选的有问题吗?

还是变压器有问题啊?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A:
测下进去UC3842和MOSFET管的电压和它们的耐压值

网友B:
应该是变压器参数有问题。UC3842芯片做开关电源电路已经很成熟了。只是缠绕变压器的时候需要的参数比较复杂。容易出现调试炸管的情况。

网友C:
串只灯泡进去,先把电流环调试好。

网友C:
电流环明显有问题,
算了一下,最低电压最大占空比的情况下,你的电流环都不起作用,
况且,对于振荡频率来说,你的积分参数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外接电源16V给3842供电,它的各脚电压都挺正常的,6脚有58khz左右的脉冲输出,占空比为88%左右,但是一接上变压器,输入交流电就炸管了。帮我分析下吧,谢谢!

楼主:
我用外接电源16V给3842供电,它的各脚电压都挺正常的,6脚有58khz左右的脉冲输出,占空比为88%左右,但是一接上变压器,输入交流电就炸管了。帮我分析下吧,谢谢! 6# 鸟鸟

楼主:
电流环不起作用是因为什么啊?

回复 网友C:
还有那个积分参数是什么啊 刚接触电源好多东西不懂

网友D:
串个灯泡进行去,先测下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串在哪里呀

网友E:
原件质量问题也有可能  我们以前就遇到过质量部好的    炸的几率比较高

网友F(2015-07-15):
应该是变压器参数有问题。UC3842芯片做开关电源电路已经很成熟了。只是缠绕变压器的时候需要的参数比较复杂。容易出现调试炸管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