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中断怎样响应更高的优先级

楼主:
psoc中断怎样响应更高的优先级

网友A(2012-10-22):
PSoC1 的中断是有优先级的,优先级就是 boot.asm 中中断向量的定义的先后顺序。 中断向量地址越低,优先级越高。中断的优先级不可更改, 但客户可以调整模块的放置位置来调整中断优先级(比如Timer 放置在 DBB00 比放置在 DBB10 中断优先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