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dence原理图如何快速校准?

楼主(2012-10-22):
我有一封PDF档的原理图,现在用Cadence抄了出来,想快速的检测电子原理图和PDF档是否吻合。请问有什么好办法?
注:原理图页数较多,大约有几十张呢。

网友A:
如果你有PCB就最好了,可以做网络比较。如果没有那就尽量画得一样,然后打印成PDF,逐页轮流切换对比。

网友B:
除了眼睛对比没有别的办法。
可以多找几个人来核对。关键你画的图尽量和PDF一致 ,位置 形状 标号 等。

网友C:
只能使用眼睛!
现在还没有pdf to schematic的软件。

楼主:
无PCB,是画成电子档的原理图。然后去绘制PCB的。
看来只有用眼睛对了。。。痛苦

网友D:
那算神马,我当初一个图对了一天

网友E:
我觉得有原理图给你抄,就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B:
还有种办法,画完,打板验证,不过记得关键的地方多方测试点好飞线调试

网友F:
怎么都想着校对、抄写? 无语!
你把那几张原理图的电路含义都弄明白了,计算参数后再核对不是更好嘛?

楼主:
怎么都想着校对、抄写? 无语!
你把那几张原理图的电路含义都弄明白了,计算参数后再核对不是更好嘛?
引用 网友F:

57页PowerPC。各种网络端口,处理器1000多个脚...这个真不好整。

网友F:
57页PowerPC。各种网络端口,处理器1000多个脚...这个真不好整。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啥处理器1000多个脚???

慢慢拿眼镜对把。

网友A:
我做过80多页的X86,还好有PCB,直接画原理图再仔细也难免错漏。

网友G:
真牛   你自己开发一个吧  估计很多人等着用呢

网友H:
好的原理图,模块很清晰,看懂了后一页页对照不难。

楼主:
抄板,没那么NB。

网友I:
这个貌似没好办法,只能靠眼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