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 捕捉功能为什么不能产生中断

楼主(2012-10-22):
#include<pic.h>
__CONFIG(0x3f71);
unsigned char fun;
void csh(void);
void interrupt int_isr(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void main(void)
{
csh();
while(1);
}
void interrupt int_isr(void)
{
if(CCP1IF==1)
{
  CCP1IF=0;
  fun++;
  if(fun==1)
  {
   TMR1L=0;TMR1H=0;
   CCP1CON=0;CCP1IF=0;//程序中要改变CCP的捕捉设置,在每次改变前,先关闭CCP模块
          //再清CCP的中断标志,然后再进行新的捕捉设置,以避免产生错误的捕捉
   CCP1CON=0b00000111;
   RC0=1;
  }
  else if(fun==2)//第2次CCP2中断,捕捉16次上升沿的时间
  {
   CCP1CON=0;CCP1IF=0;
   CCP1CON=0b00000101;
   fun=0;
   RC0=0;
  }
}
}
void csh(void)
{
TRISC=0b00000100;
RC0=0;
CCP1CON=0b00000101;
TMR1L=TMR1H=0;
T1CON=0b00110001;
fun=0;
  CCP1IE=1;
INTCON=0b11000000;
}

网友A:
1、不能产生中断那肯定是代码那里没有配置好的原因,你对着数据手册中的步骤把所有的寄存器都设置好。
2、在PIC16上写中断程序,请务必养成良好习惯将中断标志位与中断容许位一起判断,虽然不这样未必100%产生错误,但多数情况下会错。

楼主(2013-01-22):
引用 网友A:
1、不能产生中断那肯定是代码那里没有配置好的原因,你对着数据手册中的步骤把所有的寄存器都设置好。
2、 ...

谢谢版主

网友B:
GIE = 1;
PEIE = 1;

楼主忘了这两个。

网友C(2014-10-14):
中断没开

网友D:
怎么都习惯把处理程序写在中断里!

网友E(2015-04-23):
不能产生中断那肯定是代码那里没有配置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