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使用片外AD需不需要数字地与模拟地隔离的啊?

楼主(2012-10-22):
STM32使用片外AD需不需要数字地与模拟地隔离的啊?低频的

网友A:
数字地与模拟地隔离,为什么需要隔离? 一般只需要单点接地。

网友B:
以前我倾向于单点接地,现在喜欢倾向地平面

楼主:
频率大概是4M,是不是也可以采用单点接地,或者多点接地,多点接地是不是也得加个0欧姆的电阻再接地啊?

楼主:
我现在是把模拟地数字地和电源地直接直接全都定为GND,然后直接GND覆铜,会不会出现很大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