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 检测到掉电,

楼主(2012-10-22):
检测到掉电,cpu等待复位,设置成待机模式可否?等待此段时间没有喂独立看门狗,但是没有复位。不知怎么回事。请较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检测到掉电,cpu等待复位,STM32可以设置成待机模式(STANDBY),也可以设置成STOP模式。

此段时间没有喂独立看门狗,但是没有复位。记得option bytes里面可以设置,待机模式(STANDBY)下 看门狗是否可以运行,LZ不妨看看是否相关。

楼主:
独立看门狗程序初始化如下,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
        IWDG_SetPrescaler(IWDG_Prescaler_32);           //40/32=1.25          0.8ms
        IWDG_SetReload(1000);                      //800ms        IWDG_ReloadCounter();
        IWDG_Enable();              //为调试方便先不允许中断
        RCC_LSICmd(ENABLE);//打开LSI   因为独立看门狗使用的是LSI,所以最好程序启动的时候,使时钟源稳定: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IRDY)==RESET);//等待直到LSI稳定

但是不喂狗,也不复位,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此段时间没有喂独立看门狗,但是没有复位”
记得option bytes里面可以设置:待机模式(STANDBY)下 看门狗是否可以运行,LZ不妨看看 option bytes的相关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