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一个电路,比较器正端悬空!!!

楼主(2012-10-22):
今天看了一个电路 一个比较器的正端悬空,负端接地,接通电源后,输出是高,请问此电路原理。。。

网友A:
正端悬空,总会有个电压,并且会比负端的GND高,故而比较器输出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是用比较器进行延时的,如果悬空延时时间能控制或者计算吗?这个是不是手册上有?因为我是从别人的PCB上看到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网友B:
一定是你看错了。
真的是悬空的话,由于输入阻抗很高,输出是不确定的,你量的是个随机状态。不信你手碰下那个悬空端,输出立马成近50Hz的方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我看错了,我是这样做的,我把比较器的正输入端挑起来,这样子正输入端就完全悬空了,但是输出依然很好,我也比较纳闷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