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BIT 高精度ADC/DAC曲线拟合问题

楼主(2012-10-22):
各位老师,
   对16BIT 双电源DAC/ADC对比6位半万用表,发现其初始误差(2mV样子),和线性特性不是很好(理论上的ADC/DAC为经过零点的一次方程直线)。于是想到对其进行修正。
   以DAC为例,过零初始误差或许还好消除,加上或者减掉一个值就好了。但整个工作电压范围内高低起伏,不好操作。于上想到干脆用6位半来分区段记录其实际工作曲线,然后进行多点的修正。
   不知道这样可行性如何,也不知道业内一般如何修正此种较高精度ADC/DAC的工作曲线线性度问题的?
   请高手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A:
对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可以这么做。对恶劣的环境,分段可能会产生更恶劣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侠!
    该采样器件处在有些发热的密封器件中,但有风扇来使空气和外界形成流动。整个仪器用于室内生产,外部有空调恒温,环境应该还算好。
    补偿确实应该考虑环境,实验室情况太理想了。

网友B:
要么是外围电路,要么是AD、DA器件本身有问题,应该先解决,软件处理不是办法,恐怕会由于环境条件变化后,一样还是不好。

网友C:
同意LS,先从硬件电路上解决,再考虑软件拟合修正。

软件修正有个前提:要修正的那个误差必须是稳定的对环境变化不敏感,且不同批次的产品具有一致性;
如果误差对温度敏感,就必须把温度因素加入修正(增加大量的测试实验,不推荐);
如果不同批次产品误差不同,则必须对每台机逐个修正(增加生产复杂性和人工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