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路过的看看这个是整流电路吗?1N4148

楼主(2012-10-22):
各位帮我看看这个电路,这个是用在AD转换输入前的电路。我忘了她的名字了,求指点。是什么整流电路吗?模电学的不好,麻烦各位了

网友A:
钳位。快给分

网友B:
先是高通滤波,然后加直流偏置,最后两个二极管是箝位。

楼主:
二极管限幅钳位保护电路

楼主:
刚翻到这地方,晓得,谢谢各位

网友C:
这不是什么整流电路,2个IN4148是做钳位用,就是输出幅值钳位,前面的电阻电容做高通滤波和提供直流偏置

网友D:
输出电压限制在-0.7V~5.7V

网友E:
典型的二极管钳位保护电路。

网友F:
同LS几位所说。是钳位电路。保护AD用的。

网友G:
相当于一个BAT5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