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分析下电路问题

楼主(2012-10-22):
是个简单的继电器电路图1接法使用没问题,图2接好后9013发热9013导通后78l05有“开锅”声音,不解请高手们指点。另图1的接法合理吗?图1图2

网友A:
图2的9013集电极加一个限流电阻,试试看?

网友B:
1.  如果图1三极管9013基极1k电阻左端输入电压为Vb,流过1k电阻的电流为Ib,图1继电器线圈获得电压 = Vb - 1k * Ib - 0.7V, 由于Ib很小,继电器线圈的电压就是Vb-0.7V。
2.  图2继电器线圈获得的电压是 5V - 0.2V(三极管9013饱和压降)= 4.8V。

根据上述结果楼主自己分析最好。因为不知道基极输入电压Vb,也不知道继电器线圈额定工作电压,不好乱猜测。

网友C:
78L05的负载电流为100mA,用5V带继电器,显然是错误的。

通常继电器的接在三端稳压的前端。

第一个电路9013接法肯定是错误的,如果一定要那样接,也采用PNP管。

楼主:
我用的继电器是小功率继电器DS2Y线圈工作电流40mA用图1的接法一切OK只是78L05有温度但不是很烫。图1接法我试过9013基极电阻用45K电路仍能正常工作,控制电压5V,但图2接法后基极导通后,9013发热78L05“开锅”断掉基极信号继电器仍工作即电路失效。事后检查9013,78L05仍可用。
To:2楼,加电阻后继电器不能正常工作大了不吸合小了就热
3楼,如果你按你的说法,图1都不能工作。因为我试过9013前加70K电阻仍能工作。
4、5楼,可不可以详细点这样用有什么弊病吗或者隐患

网友D:
104电容太小了。继电器断开时产生的反向电动势,如果是大电流继电器话,应该会在100V以上,持续时间应该在ms级的,104电容显然的吸收不了的。
接法1,这种反向电动势不会串到+5V上,而接法2则会。
看一下你的继电器的内阻是多大,驱动电流多大,三极管是否能驱动得了。78L05是否能带得动,温度是否会太高。

网友E:
图2加个限流电阻嘛

网友F:
LZ怎么继电器型号不给全呢?!

没有用图1的接法的,都应该按图2的接法。
你的问题出在你的继电器选型不对。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请问图1接法有何不妥啊?

网友H:
图2没有错误,继电器线圈回路中不应该串其它电阻

确认下
1、9013基极电流(驱动电压/基极限流电阻),一般取大于2mA(40mA/9013最小放大倍数)
2、或者继电器线圈电流远大于40mA
3、实际电路与原理图不一致

网友I:
电流小了

网友J:
我同意上面的说法电流小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3楼,如果你按你的说法,图1都不能工作。因为我试过9013前加70K电阻仍能工作。”
———— 图1肯定能够工作!如果:Vb - 0.7 > (5V 继电器的)吸合电压3.6V,所以,只要Vb大于4.3V继电器就可以吸合。6楼为啥有“...图1都不能工作.”的论断呢?

网友K:
或许是 继电器额定电压比5V高出好多, 所以图二有异常声音。图一无异常声音是电压 电流不够没有吸合的动作。 大胆猜测,小心求证。

网友B:
关键在于楼主没有告诉大家你图1基极输入的电压(Vb)是多少?继电器到底用的什么型号,电压是多少?

网友L:
建议使用光耦或者mos管做驱动电路

网友M:
加一个二极管串在继电器与5V之间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帮助,我又实验了一次,这次图1,图2都能工作。这次换了思路尤其谢谢11楼我测了电流,现在公布,首先是参数继电器DS2Y吸合电压+5V(分正负极),线圈电流40mA。78L05输出MAX电流100mA。9013放大倍数181,MAX Ic500mA。图1中基极限流电阻分别用1K、20K、45K控制电压12V各电流依次1K时Ib6.3mA;Ic33.4mA;Ie39.6mA继电器工作10秒后78L05发热20K时Ib0.32mA;Ic39.4mA;Ie40.3mA一切正常个人认为是最佳工作状态。45K时Ib0.172mA;Ic28mA;Ie28.2mA一切正常我又不解了这样的电流继电器应该不能工作才对。图2的接法之所以出问题现在看来是+5V驱动正常但基极电阻1K小了使9013失效或击穿?断电后9013确实测已失效但放置5min后好了不解,难道质量好?
    我想说,电路是人创作的不应该简单的“行”或者“显然不对”行在哪,显然不对在哪。为什么就不能这么搭?

网友N:
将三极管做成低边开关管啊。
这样给个5V的PWM信号,可以保证管子工作在饱和状态,压降小,可以充分保证继电器的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