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串口通信出错

楼主(2012-10-22):
现在用工控机采集数据,RS485协议,波特率是614400,采用C++编写的通信软件,但是采集的数据总是出错,数据时打包发送,长度固定,包头是0x55 0xAA但是接收的数据包头总是0x55 0xA9,而且数据长度不固定,一般都是比规定的数据多几个字节。

看了大家的回复,首先很感谢大家的,但是有几个问题:
1.波特率不能往下降,因为这是由设备决定的;
2.是不是软件上可以有所改进,比如用serialport采集数据波特率过高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注意事项 等等
谢谢大家!!!

网友A:
你的通信距离多少?

波特率614400一般来说太高了点,尽量降低点波特率看看,俺用485的时候,一般都不建议超过9600波特率,最多19200

楼主:
2# yewuyi 通信距离1m,我是用工控机采集一个仪器的数据,仪器的波特率就是614400,改不了。

楼主:
2# yewuyi 我用的是USB转RS485的接头

网友B:
首先看看你的485芯片是否支持这么高的波特率,其次用示波器看看波形,估计已严重变形了

楼主:
5# ayb_ice 我用的是买的USB转RS485的转换头,应该没问题,仪器是定做的,而且演示过,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C:
降波特率测试下,看是否是太高引起的问题。

楼主:
7# 阿南 波特率降不了的,是由设备定的,不是自己定的

网友D:
USB转485还用这么高的波特率,会有问题的。

楼主:
9# coody 如果波特率不往下降的话应该用什么设备实现呢?

网友B:
这种情况只能看实际波形了,抓波形分析了

反正据我的经验波特率有点高了,很多串口助手将波特率设为256K都直接死机,很多232的芯片也最多支持到256K

网友C:
你可以拿这个设备接上另一台设备,或者接PC,只是测试通讯的可靠性,而不一定是带协议的

网友E:
我看到好多USB485转换器把能上115200当成卖点来宣传,建议楼主还是花点时间确认一下。

楼主:
2# yewuyi 不好意思,弄错了,是RS422协议的,抱歉!!!不知道对于RS422的这种情况您有什么建议?

楼主:
5# ayb_ice 不好意思,弄错了,是RS422协议的,抱歉!!!不知道对于RS422的这种情况您有什么建议?

楼主:
7# 阿南 不好意思,弄错了,是RS422协议的,抱歉!!!不知道对于RS422的这种情况您有什么建议?

楼主:
8# RQren2008 不好意思,弄错了,是RS422协议的,抱歉!!!不知道对于RS422的这种情况您有什么建议?

楼主:
9# coody 不好意思,弄错了,是RS422协议的,抱歉!!!不知道对于RS422的这种情况您有什么建议?

网友F:
RS422只是一种接口,不是协议...
估计是由于波特率太高引起的...

网友G:
波特率614400一般来说太高了点

网友H:
个人认为有可能是以下原因引起:
1、波特率614400 的误码率已经超出了0.3%,即实际的波特率与614400 比较,请确认工控机是否支持 614400,而不是用程序想设多少就认为实际波特率是多少。

2、是否通讯距离过长,RS422能传1200M是在9600bps,波特率提高相应的距离变短。

网友I:
AA是1010,A9是1001,波特率可能有点不准。你没说距离多远,用好一点的线试试。

楼主:
19# ningling_21 波特率是产品上固定的,而且产品他们演示过的,应该没问题,如果不改波特率的话应该在哪些方面下手呢?

网友J:
问题应该是在你的USB转422的转接器上,你确认你的转接器能做到这么高的速率。
如果你的转接器是市面上随便买的,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K:
是不是距离远了呀

网友J:
1米有什么远的

网友J:
当然,如果你可以做的更近的话,是会更好一点

网友L:
同意24楼意见,一般的USB转RS485/422转换器根本到不了这么高的波特率的,建议你看看自己的串口数据手册。我自己测试的两个串口转换器连128k bps都达不到,数据包老是会出错。

网友M:
你先测试一下再那么高的波特率下,USB转485工作正常不?

网友N:
USB转RS的受不受得了那么高的波特

楼主:
28# whhityang 那是用一个好的USB转RS422还是换一种思路,用PCI通信卡之类的?

网友O:
PCI通信卡?如果你的工控机上串口不够了,不要用usb转换的串口,去moxa买一个4串口卡吧。
那个比较靠谱些。

网友P:
这个涉及到几个问题. 我在别的论坛 QQ群里面讨论过. 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1. 使用USB->RS232 TO RS485 转换器时 这个情况更加明显. 特别是在转换器不支持从外部取电的时候.情况更加明显. 为什么呢. 因为窃电条件不成熟. 不稳定. 为什么不稳定 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建议使用转换器的时候 最好是支持外部供电的最好.
2. 很多的设计都是用TLP521之类的光耦做隔离设计. 这类光耦的延时系数都在80US以上. 对9600以上波特率的情况, 通讯成功很难.
3. RS485不匹配.  通讯回路不匹配
4. RS485芯片是选择的普通的低速芯片. 建议现在高速点的RS485芯片.

网友Q:
换一个好些的PCI转422卡 MOXA卡 ,支持614400波特率的,500多块钱的, 换上屏蔽线,屏蔽头

网友R(2013-01-25):
波特率614400太高,你需要在中间做一个转换,增加一个协议转换的接口板,降低BAUD,增加通信缓冲。不建议用USB转422.不太可靠。

网友S(2013-05-20):
嗯,波特率太高,不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