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的唯一序列号,ISP命令读不出?谢谢

楼主(2012-10-22):
近日设计STM32F的专用编程软件,从PC读唯一序列号的时候失败
按数据手册,唯一ID是在0x1FFF F7E8开始的12个字节
我现在是读从0x1FFF F7E0开始的32字节
第1步送读取Memory的命令,应答OK
第2步送地址0x1FFFF7E0,应答OK
第3步送长度32字节,应答NACK了,真晕,也找不到什么资料

谢谢。就是要用MCU唯一ID,来做软件加密,否则不用这么辛苦自己设计专用ISP编程软件了

网友A:
我估计 STM32F 内部的bootloader不支持从 这块地址读取数据。

网友B:
怎么会呢, 我的 ISP  没有遇到这样问题呀, 读取操作很正常的

楼主:
晕,原来取反错了,位取反用了逻辑取反

楼主:
大功告成,MCU唯一序列号与程序一一绑定。

网友C(2012-12-26):
大哥,现在我碰到同样的问题,求教一下你,你这是STM32F20x的MCU
读序列号串口指令如下:
串口发送指令如下:

->11,ee
<-79
->1f ff 7a 10 8a
<-79
->0b f4
<-1f

请问有何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