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IC16f883单片机的对端口赋值的一小段程序,求解答

楼主(2012-10-22):
有两段程序,分别为
程序1:

#include<pic.h>
#define _XTAL_FREQ 12000000
__CONFIG(0X20F1);
                                                //RB5接绿色LED
                                                //RB4接红色LED
void main()
{
    TRISB4=0;
    TRISB5=0;
    while(1)
   {
         RB5=1;
         RB4=1;
         __delay_ms(1000);
         RB5=0;
         RB4=0;
         __delay_ms(1000);
    }
}

程序2:

#include<pic.h>
#define _XTAL_FREQ 12000000
__CONFIG(0X20F1);
                                                        //RB5接绿色LED
                                                        //RB4接红色LED
void main()
{
    TRISB4=0;
    TRISB5=0;
    while(1)
    {
        RB4=1;

        RB5=1;
        __delay_ms(1000);

        RB4=0;

        RB5=0;
         __delay_ms(1000);

     }
}
       使用的是pic16F883单片机,为什么程序1的执行结果只有RB4口接的红色LED在闪(此时绿色不亮),而程序2只有RB5口接的绿色LED在闪呢(此时红色不亮)?
      请高手解答啊,小弟在此多谢了啊

网友A:
两个程序不是一样的吗?
我比了半天,就是一样的啊。。。

检查IO口是否了读-修改-写的现象?

我以前就建议过,写代码时,应该讲硬件和程序之间加一个驱动缓冲变量,操作时先操作这个变量,最后将这个变量整体赋值给IO口输出寄存器,这样最偏于未来移植,也偏于阅读、编码、避免读-修改-写现象。

网友B:
注意 ANSELH 寄存器  ,RB口有模拟输入外设,注意各外设的设置

网友C:
典型的“读-改-写”问题
你用MOVWF试试

网友D:
楼主你可以去掉一半的指令观察寄存器的变量,把程序后三条指令去掉,你再试试看,看看能否两个都点亮。

网友D:
如果不行,你可以看四楼给的提示,PIC更改寄存器是读改写三部完成的,你可以在位操作前面加上读位的操作,比如RB4=RB4;你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