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汇编POP SP的问题

楼主(2012-10-22):
(SP)=30H, (30H)=50H,

POP SP

最后得到的结果是 (SP)= 50H, 不理解。。

对于指令 POP direct 执行后,SP指示的内容送入direct字节单元中,栈指针SP减1
但此处的50H送入SP后,为什么SP没有自动再减1,如果减1后,(SP)=4FH

网友A:
典型的乱操作

网友B:
看看标准解释:
The contents of the internal RAM location addressed by the Stack Pointer is read, and the Stack Pointer is decremented by one. The value read is then transferred to the directly addressed byte indicated. No flags are affected.
------------------
POP direct 的内部操作应该是:
(temp) ← ((SP))
(SP) ← (SP) - 1
(direct) ← (temp)

网友C:
说明处理器是先传输数据, 后改变指针的.
另外,  SP 指向的堆栈是个处理器的关键数据. 不能随便修改
所以, 程序中也极少遇到这样的操作!
楼主很钻研啊, 但学习最好先从基础的学, 等成为了高手再研究这些细节技术.

楼主:
典型的乱操作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就不要乱说!

楼主:
看看标准解释:
The contents of the internal RAM location addressed by the Stack Pointer is read, and the Stack Pointer is decremented by one. The value read is then transferred to the directly address ...
引用 网友B:

我明白了,最后direct应该是最初的SP对应的地址单元指示的内容,而且是保存在另外一个变量中,并没有随着后来SP的值而改变!
谢谢楼主正解!感激不尽!

楼主:
说明处理器是先传输数据, 后改变指针的.
另外,  SP 指向的堆栈是个处理器的关键数据. 不能随便修改
所以, 程序中也极少遇到这样的操作!
楼主很钻研啊, 但学习最好先从基础的学, 等成为了高手再研究这些细节技术. ...
引用 网友C:

菜鸟只是刚入门,看到书本后面的基础习题,苦于找不到答案,才向各位大神请教!感谢您的回复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