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信号采集问题请教

楼主(2012-10-22):
电路图见附件,我是用LF412作为电压跟随器和信号放大处理后,再经过LM339把放大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1或者0,但是我用示波器测得T2信号不是高低电平,而是放大了的锯齿波,请大家帮忙看看,我的原理图那里有问题?如何把放大后的模拟信号装换成方波信号?

网友A:
加大R10试一试

网友B:
去掉R10试试看是否还是锯齿波

楼主:
R10 去掉后好一些,用示波器抓到的波形见附件,但还不是理想的方波,有一些毛刺,我加了一些电容上去还是不行。而且削去了一部分波形,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C:
用迟滞比较器

网友A:
R10有一定的反馈作用,你可以加的大点,如1M甚至更大,要不就去掉R10,加一个小电容。

网友D:
用迟滞比较器
引用 网友C:
对,把LM339接成迟滞比较器。同时,你要把比较器的输入同时抓出来作比较,不能光看输出。因为音信信号本身就比较复杂,对对着看。

楼主:
迟滞比较器  需要负电压,比较麻烦,我的电路只有正电压,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法

网友D:
10# gary_wang 谁说的?看来你没理解迟滞比较器的真谛,My God。

是否一定要双电源,由运放和外部电路决定。单双电源都可以实现相同功能的电路。要深入理解迟滞比较器的原理,而不要到网上搜到一双电源的迟滞比较器就认为只能在双电源下才能用迟滞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