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 输出IO转5V输出IO,有什么好办法么?

楼主(2012-10-22):
现有办法:  1、3极管,这个分立原件较多,不好。多个IO口切换不便
  2、电平转换芯片,太贵了。
  3、使用74C04两次反向,输出5V

有没有74系列芯片,可方便转换???

网友A:
74HCT125,HCT系列的都可以

网友B:
二极管+电阻可以完成电平匹配。

网友C:
速度不高2个三极管4个电阻

网友C:
电平转换也不贵啊,1块多点

网友D:
二极管和电阻简单点

楼主:
不好意思,还少了一点,电流的能力要强,最少5ma以上!
只要单向的就可以!3.3-5V

楼主:
二极管+电阻可以完成电平匹配。
引用 网友B:

不是5TO3.3,是3.3TO5V,且分立原件大多。要转比较多的IO口。最好是74一类的芯片

网友E:
随便找HCT的都可以。74HCT244 74HCT245 74HCT125

网友F:
建议用电平转换芯片,型号9楼说了,价格很便宜的,关键是合适。

网友G:
如果是单一I/O电平转换,就使用小功率MOS管就可以,都能实现双向。
如果是总线制的,非电平转换芯片不可!

网友H:
74hc4245?有个类似的型号,记不清了

网友I:
74ALVC164245

网友J:
LZ的应用电路状况没说明
如果是3V单片机,可以先查看单片机IO口能否设置成类似OC输出的状态,一般情况下多个IO端口需要电平转换,可以如2L所述选用74HCT系列(TTL、CMO电平兼容),一两个IO口可以用npn+pnp三极管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