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定义个数组指针

楼主(2012-10-22):
不管是定义u8,u16,u32,还是int,char类型      (*p)[5]={0xAA,0x23};

都不行啊啊啊

网友A:
数组名的指针,即数组首元素地址的指针。即是指向数组的指针。
  例:int (*p)[10]; p即为指向数组的指针,又称数组指针。
http://baike.baidu.com/view/3026322.htm

楼主:
请教大师们,在定义数组指针时,你们一般怎么定义???

楼主:
没人帮忙,我把它定义成数组,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