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校园故事# + 高速DA的使用

楼主(2012-10-22):
东南大学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2年全国电子设计大赛 TI杯模拟专题邀请赛

在今年的电子设计大赛中,我们选择了D题网络阻抗测试仪,在D题的基本要求中需要设计并制作一个正弦信号发生源。对于这个正弦信号发生源大部分人使用了专门的DDS模块比如AD9851等,现成的模块中做好了DDS数据出来之后滤波,或者有的模块里面还加了后级的驱动,接口直接通过MSP430来编程,程序也是现成的,很轻松的达到了要求。而由于我们在之前的准备中,做过一道信号产生的题目,题目中要求不能使用DDS模块,所以我们自己做了一个DDS,用了Ti的高速DA,DAC904。DAC904的转换速率非常高,可以达到165MSPS,我们没有用到这么高,因为针对于题目中的波形的频率要求1kHz~200kHz,我们采用了100M的转换时钟。首先我们使用了FPGA,做了一个DDS的产生模块,没有用查表法,因为查表法输出的数据个数有限,我们使用了NCO模块中的的波形产生模块,对模块进行相关配置之后,能仿真输出我们想要的数字波形,然后将数字数据跟时钟配合输出到DAC904上。DAC904与FPGA的连接比较讲究,管脚的电压值跟驱动能力,我们直接接在一起的,可以用,所以没有加通道的转换。但是由于数据的输出速率很快,时钟达到100M,所以两者之前的连接距离必须很短,不能用比较长的线,我们直接做了一个接插接口,将DAC模块直接插到FPGA的扩展口上,这样直接的连接距离就很短了,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比较实用,对于100M的时钟仍然有比较好的传输效果。DAC904出来的模拟信号中有很多的噪声,需要进行滤波,我们采用了凌特公司的专用滤波器,切比雪夫滤波器(其实推荐的做DDS滤波的是椭圆滤波器比较好,但我们用切比雪夫的效果也不错),由于其直接就是差分输入,DAC904电流输出转为电压输出之后可以直接相连,然后滤波器之后便是一个差分转单端的电路,使用opa820,然后加上一个3091来提高输出能力,这样输出之后便是一个频率可调,输出幅度可调的,具有较强驱动能力的波形发生器了。

网友A:
我来给你回复个吧,二刘子:P,记得去给我的也加下油https://bbs.21ic.com/icview-387988-1-1.html

网友B:
还没用过DA

网友C:
还有其他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