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tf问题--自动还是手动

楼主(2012-10-22):
还有如果我想使用zone0 那么我得把“片选信号”怎么样拉低?是把片选信号的引脚连到一个IO口上,通过控制这个IO口来实现“片选”的吗?不是自动拉低的吧?

还有xintf的读写(XRD\XWE0),书上说选通信号被拉低,那是都是dsp自动拉低的,还是需要我自己像配置gpio的时候给他(对应的引脚)0、1;还是我的通过导线连接?

网友A(2018-05-23):
楼主,你好。使用xintf与fpga通信,xintf的片选信号和读写信号都是自动置0或1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使用xintf与fpga通信,xintf的片选信号和读写信号都是自动置0或1吗? ...

这个只要配置好了xintf接口    直接对映射地址 操作   就是自动输出各种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要配置好了xintf接口    直接对映射地址 操作   就是自动输出各种芯片
...

谢谢,大神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