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老大,推荐一款带步进电机驱动的单片机

楼主(2012-10-22):
两相四线步进电机,电流500MA。想直接用带步进驱动的单片机来驱动它。有7路AD输入最佳。请各位大佬推荐一下那款片子比较合适,感谢!

网友A:
驱动电机的,应该用DSP比较好,以前TI的C2000

楼主:
DSP大材小用了。

网友B:
应该没有这种单片机吧,自己用PWM写驱动啊

网友A:
只要芯片价格好,一点都不大材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