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块线路板运行一段时间后有静电

楼主(2012-10-22):
(无正文)

网友A:
没接大地?

网友B:
供电部分是如何连接的?隔离了?

网友C:
怎么判断出来有静电的??

网友A:
建议接大地或加个电阻电容到大地释放电荷

楼主:
静电是这样判断的,运行一段时间后用手摸,会感动到电一下,就像打火机的电子一样

网友D:
在机壳和GND之间加一个10M欧的电阻,缓慢释放静电

网友E:
是的,不接地问题导致的.以前被电过好多次了

网友F:
开玩笑,你没事去摸什么电路板?你的板子没有外壳?有金属外壳最好接大地。还有线路板重要地方加上TVS防静电。

网友G:
把实物图片传上来,看看

网友H:
还是把外壳接到大地上去把,或者是按照LS你接个大电阻给接到系统地里面去!

网友I:
放电是相对的。人体运动过程中衣服摩擦更容易产生静电。

楼主:
恩 我来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J:
没明白是怎么检测出静电来的?

网友K:
外壳金属部分接1M电阻到大地

网友K:
佩带静电手腕带加静电监控仪器(哈哈,开玩笑)

网友L:
可能是测试人带静电。设备带静电的概率很小,但用220VAC市电或380VAC动力电供电的设备漏电的概率确比较大。楼主认真区分了“静电”与“漏电”吗?

楼主(2013-05-03):
结贴给分,我想是电场的问题,有了静电线,走的也比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