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9466液晶显示问题

楼主(2012-10-22):
为什么我写好的程序只有光标在第一个位置闪呢?

楼主:
应该是数据没有读进去。。。但是管脚的选择应该没有错。。

网友A:
代码可否贴上来

网友B:
位置写错了吧?

网友C:
3楼说得对,楼主最好详细描述一下,并让大伙看看你的代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