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位开关输入中任何一个有状态变化时触发中断 该怎么设计

楼主(2012-10-22):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寄存器. 比较简单的 找引脚中断的单片机来完成吧

网友B:
直接连到单片机中断脚里,设定为边缘触发,不就OK了吗。

如果不用外部中断,那用个定时器,读一次值就存一次,如果读出来的值和之前存的不一样,就是是发生状态变化呀。

没有必要用硬件来做。如果真要用硬件来做,其实也就是一个边沿检测电路呀,方法和之前的定时器实现是一样的。用一个触发器,加一个异或门,异或门的一个脚接触发器输出,另一个脚接和寄存器接在一起,同时接到开关上,给触发器周期性的时钟。那只要开关状态有变化化,异或门就有脉冲输出。如有需要,可以把这个脉冲再锁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