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模拟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10-22):
如图所示:

为什么说共射电路的集电极电流要比供给下级射级跟随器基地的电流大得多?

我的问题出自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上》的74页

楼主:
为什么背景是绿色????

网友A:
如果输出级的三极管放大倍数足够,就不需要了。
就这么简单!

网友B:
懒得查原书。
扬声器阻抗是多少?Tr3和Tr4电流放大倍数是多少?
计算一下最大功率输出时Tr3和Tr4需要多大基极电流,即可知Tr1集电极电流设置是否合理。

网友C:
它是说,Tr1集电极电流除了要保证供给Tr3,4基极一个数值,还要流过Tr2,R3一个值
从另外角度讲,这是A类线性放大电路的共性要求